[CW32F030系列] 咨询CW-DAPLINK与目标板连接

楼主(2024-09-24):
目标板

仿真或下载时候,目标单板自供电,目标板的5V是不是对应CW-DAPLINK的VTREF针脚?谢谢

网友A:
Yes,目标板的5V连接到CW-DAPLINK的VTREF针脚。

网友B:
我用jlink都是5V接VCC..

网友C:
SWD都是标准的下载方式简单方便

网友D:
是的,就是5V

网友E:
其实楼主可以实际的验证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F:
直接接应该没有问题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