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Builder生成的工程编译报错

楼主(2024-09-24):
软件版本: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
生成工程后,直接进行编译就报错,报错的这些链接文件很奇怪。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23 -mthumb -O0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g3 -Wl,-Map,"UART_DMA_IDLE.map" -T gd32e23x_flash.ld -Xlinker --gc-sections -L"../ldscripts" --specs=nano.specs --specs=nosys.specs -o "UART_DMA_IDLE.elf"  ./src/gd32e23x_hal_init.o ./src/gd32e23x_hal_it.o ./src/main.o  ./firmware/cmsis/src/syscalls.o ./firmware/cmsis/src/system_gd32e23x.o  ./firmware/cmsis/gcc_startup/startup_gd32e23x.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ad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cmp.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cr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dbg.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dma.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exti.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fm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fwdgt.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gpio.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i2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mis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pmu.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rcu.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rt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spi.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syscfg.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timer.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usart.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wwdg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ad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basetick.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cmp.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cr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dma.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exti.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fm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fwdg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gpio.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i2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i2s.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irda.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nvi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pmu.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pwmou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rcu.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rt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artcard.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bus.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pi.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yscfg.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timer.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ar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sr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wwdgt.o
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tools/gnu tools arm embedded/xpack-arm-none-eabi-gcc/9.2.1-1.1/bin/../lib/gcc/arm-none-eabi/9.2.1/../../../../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crti.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tools/gnu tools arm embedded/xpack-arm-none-eabi-gcc/9.2.1-1.1/bin/../lib/gcc/arm-none-eabi/9.2.1/../../../../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crtbegi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tools/gnu tools arm embedded/xpack-arm-none-eabi-gcc/9.2.1-1.1/bin/../lib/gcc/arm-none-eabi/9.2.1/../../../../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crt0.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makefile:62: UART_DMA_IDLE.elf] Error 1
"make -j8 all"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2. Build might be incomplete.

网友A:
是不是工程配置没有正确,看看呢。

网友B:
缺少必要的头文件?

网友C:
头文件的包含顺序有时会影响编译结果,尤其是当多个头文件之间存在依赖关系时。调整头文件的包含顺序,确保依赖关系正确。通常,系统头文件应先于库头文件包含,库头文件应先于用户头文件包含。

网友D:
语法结构错误

网友E:
编译器选项不匹配

网友F:
源文件或项目文件可能已损坏。

网友G:
使用的库版本与代码或编译器不兼容。

网友H:
生成工程后,直接进行编译就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