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ESP8266 通过 MQTT 协议实现 LED 的远程控制

楼主(2024-09-24):
#申请原创#
ESP8266 通过 MQTT 协议实现 LED 的远程控制
本文简要介绍了搭建 EMQX 服务器实现基于 MQTT 协议远程控制 NodeMCU ESP8266 板载 LED 的解决方案。

简介

1. MQTT
MQTT(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是一种基于 publish/subscribe (发布/订阅) 模式的 轻量级 通讯协议,构建于 TCP/IP 协议上,由 IBM 在1999年发布。
MQTT 可以实现用极少的代码和有限的带宽,为连接远程设备提供实时可靠的消息服务 。

2. EMQX

EMQX 是一款大规模分布式物联网 MQTT 服务器,单集群支持 1 亿物联网设备连接,消息分发时延低于 1 毫秒。为高可靠、高性能的物联网实时数据移动、处理和集成提供动力。

3. Home Assistant
Home Assistant (HA) 家庭助理,是一款基于 Python 的智能家居开源系统,可以方便地连接各种外部设备,支持众多品牌的智能家居设备。

方案

安装 Home Assistant
使用 Docker 容器安装 Home Assistant ,
  • 下载 Docker 软件;
  • C 盘根目录新建文件夹 homeassistant ;
  • 下载部署文件 GitHub 并解压得到 docker-compose.yml 保存至上述 homeassistant 文件夹;
  • Windows 打开 命令提示符 或 Windows PowerShell,输入如下代码实现自动下载镜像

  1. cd C:\homeassistant
  2. docker-compose.yml
  3. docker-compose up

  • 安装过程需大约 30 分钟,即可在 Docker 容器中创建 Home Assistant 镜像;
  • 自动从镜像安装 Home Assistant 到容器。代码文件 docker-compose.yml 将映射 Home Assistant 配置文件到 C:/homeassistant 文件夹;
  • 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localhost:8123/ 进入Home Assistant 主界面,创建智能家居账号。

详见:How to run Home Assistant Container on Windows using Docker - Kiril Peyanski's Blog .

安装 EMQX

使用 EMQX 最简单的方式是在 EMQX Cloud 上创建完全托管的 MQTT 服务。
这里我们使用 Docker 运行 EMQX
Windows 命令行或 PowerShell 输入并执行如下代码
  1. docker run -d --name emqx -p 1883:1883 -p 8083:8083 -p 8084:8084 -p 8883:8883 -p 18083:18083 emqx/emqx:latest

等待进度条下载和部署完成(大约5分钟),即可获得 EMQX 服务器。
Docker 内的 localhost 或 127.0.0.1 指向的是容器内部地址,如需访问宿主机地址请使用宿主机的真实 IP .

详见:https://gitee.com/emqx/emqx .

配置 EMQX

(1)浏览器打开网址 http://localhost:18083/ ,初始登录账户名 admin 密码 public ;
(2)依次打开 访问控制 - 客户端认证 - 创建 - Password-Based - 内置数据库 - (默认配置)- 创建 ;
(3)用户管理 - 新建用户 - 自定义用户名和密码(建议 admin).

连接 EMQX 与 HA

(1)命令行或 PowerShell 输入 ipconfig 获取本地计算机 IPv4 地址,如 42.34.25.153
(2)配置 Home Assistant ,依次点击设置 - 设备与服务 - 添加集成 - 搜索 MQTT - 填写代理信息。
代理栏输入计算机 IP 地址,端口 1883,用户名和密码为 EMQX 中创建的用户信息。
(3)点击 提交 后显示 成功创建 MQTT ,此时 集成 选项下出现 MQTT 条目,EMQX 网页 集群 的 总连接数 和 在线连接数 由 0 变为 1,表明 MQTT 设备已连接。
参考:MQTT 接入 Home Assistant .

连接 ESP8266 与 EMQX
将如下代码下载至 ESP8266 开发板,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PubSubClient.h>

#define LED 2 // on-board LED D4

// WiFi
const char *ssid = "xxx"; // Enter your WiFi name
const char *password = "xxxxxx";  // Enter WiFi password

// MQTT Broker
const char *mqtt_broker = "xx.xx.xx.xx"; // EMQX Server IP
const char *topic = "emqx/esp8266"; // MQTTX topic
const char *mqtt_username = "UART"; // EMQX Server User Name
const char *mqtt_password = "123456"; //EMQX Server User Password
const int mqtt_port = 1883;

bool ledState = false;

WiFiClient espClient;
PubSubClient client(espClient);

void setup() {
    // Set software serial baud to 115200;
    Serial.begin(115200);
    delay(1000); // Delay for stability

    // Connecting to a WiFi network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ln("Connecting to WiFi...");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to the WiFi network");

    // Setting LED pin as output
    pinMode(LED, OUTPUT);
    digitalWrite(LED, LOW);  // Turn off the LED initially

    // Connecting to an MQTT broker
    client.setServer(mqtt_broker, mqtt_port);
    client.setCallback(callback);
    while (!client.connected()) {
        String client_id = "esp8266-client-";
        client_id += String(WiFi.macAddress());
        Serial.printf("The client %s connects to the public MQTT broker\n", client_id.c_str());
        if (client.connect(client_id.c_str(), mqtt_username, mqtt_password)) {
            Serial.println("Public EMQX MQTT broker connected");
        } else {
            Serial.print("Failed with state ");
            Serial.print(client.state());
            delay(2000);
        }
    }

    // Publish and subscribe
    client.publish(topic, "hello emqx");
    client.subscribe(topic);
}

void callback(char *topic, byte *payload, unsigned int length) {
    Serial.print("Message arrived in topic: ");
    Serial.println(topic);
    Serial.print("Message: ");
    String message;
    for (int i = 0; i < length; i++) {
        message += (char) payload;  // Convert *byte to string
    }
    Serial.print(message);
    if (message == "on" && !ledState) {
        digitalWrite(LED, LOW);  // Turn on the LED
        ledState = true;
    }
    if (message == "off" && ledState) {
        digitalWrite(LED, HIGH); // Turn off the LED
        ledState = false;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

void loop() {
    client.loop();
    delay(100); // Delay for a short period in each loop iteration
}

需要注意 MQTT 服务器地址,若是 EMQX Cloud,则根据创建远程节点填写地址;若是本地计算机或Docker容器,则填写本地物理 IP 地址。
主题为 MQTTX 客户端定义的订阅名称,客户名和密码则对应 EMQX 服务器客户端用户定义。

测试

在 MQTTX 客户端向目标主题发送控制文本 on 和 off 以控制板载 LED

注意发送文本格式选项更改为 Plaintext .

Arduino IDE 的串口助手监控可以观察到反馈信息

与 MQTTX 客户端操作类似,在 HomeAssistant 的 MQTT 设置 中向目标主题发送消息,即可控制 LED 的亮灭

参考:https://www.emqx.com/zh/blog/esp8266_mqtt_led

视频

总结

完成该项目的关键在于环境搭建,即 HomeAssistantEMQX 服务器的安装,由于是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环境下,需要将其安装于 Docker 容器中运行,而 Docker 软件通过检索实现镜像安装需要科学上网,因此环境搭建是关键。
此外,该项目可进行扩展连接智能家居平台 HomeAssistant,同样安装于 Docker 容器,只需要进行 MQTT 配置即可实现开关可视化和 APP 远程 LED 控制,参考文章,具体操作如下

修改 HA 配置文件 configuration.yaml 添加如下代码,实现 LED 开关的界面可视化
# add light
mqtt:
  light:
    # Device name
    - name: "On-board LED"
    # State topic
      state_topic: "emqx/esp8266"
    # Command topic
      command_topic: "emqx/esp8266"
    # Command type
      payload_on: "on"
      payload_off: "off"
    # unique_ID
      unique_id: "on-board LED"
    # optimistic set
      optimistic: false

配置文件 configuration.yaml 的路径根据 HA 安装位置确定

保存配置文件后,在 开发者工具 中点击 所有 YAML 配置 实现重载配置文件,效果如下

点击开关按钮即可实现 NodeMCU-ESP8266 板载 LED 的亮灭控制。

感谢分享文章~~检测到您本篇文章已在其他平台标注其原创标签,本次原创审核不予通过~~期待您其他文章的原创申请~~

网友A(2025-03-13):
看到这么多实例,感觉学习Arduino更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