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设计能够采集多路接壳型热电偶的采集模块

楼主(2024-09-24):
项目需要对多个接壳型热电偶进行信号采集,目前使用MAX31855模块进行热电偶的信号转换,但是当连接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接壳型热电偶时,转换数据报错,同时数据异常。使用绝缘性热电偶倒是没有问题,但是实际场景绝缘性热电偶无法满足需求。请问应当如何设计电路来满足这个应用场景?请坛友帮助。

网友A:
你的原理图 PCB图发来看看

楼主:
谢谢坛友的指点,原理图和PCB我问问同事,有些东西他们不会让我发出来。

网友B:
如果都是热电偶,可以采用开关型电容采集方式,达到输入和采集的分时采集,并起到隔离和抗共模作用。
我们做了30年数据采集,还有一个方法,但成本较高,这里就不透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是热电偶,可以采用开关型电容采集方式,达到输入和采集的分时采集,并起到隔离和抗共模作用。
我们 ...

谢谢,坛友说的方案也在考虑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