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VS管SMAJ3.3能用到5V的保护上吗

楼主(2024-09-25):
(无正文)

网友A:
这就看你的设计应用了,3.3V的我没见过,我用的最低是5V的,是在5V的时候最大800uA,在6.4V的时候击穿,可以瞬间几十A,同样你的在3.3V的时候估计最大接近1mA了,估计5V的时间有个几十mA甚至上100mA以上,就看你管子受得了还是受不了,电路设计是否达到要求,例如要求低功耗,那光这个TVS就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看你的设计应用了,3.3V的我没见过,我用的最低是5V的,是在5V的时候最大800uA,在6.4V的时候击穿,可 ...

用可调稳压电源,同步查看电压电流,就接了一个SMAJ3.3,电压在5.3V都没有1ma电流,到5.5V时才有5ma电流,继续增大电压,电流快速上升。
所以我这边在稳压的5V上用这个3.3V的管子应该没问题,现在就是怕这个击穿电压随温度变化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可调稳压电源,同步查看电压电流,就接了一个SMAJ3.3,电压在5.3V都没有1ma电流,到5.5V时才有5ma电流 ...

用打火机烤一烤看

网友C:
TVS还要看放得位置 靠近接口 远离发热元件 他本身基本不发热

网友D:
额定电压3.3V的TVS管子,一般击穿电压为4点几到5点几伏之间,所以有可能能正常使用,也有可能不能使用,和器件批次、工艺控制都有关系。

网友E:
不建议这样用。5V的TVS价格比3.3V的也不高。一般都是按照需求选用

网友F:
这玩意搞极限值试验,已超就完犊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