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电流环的PID控制

楼主(2024-09-25):
LKS08无感FOC控制中,为什么电流环控制中的Q轴的实际电流并没有根据PID算法来随着Q轴设定电流值变化,上下的波动也比较大

网友A:
1.看看电流环的KP,KI参数是不是设置的不当,导致波动严重,在设定值附近波动严重的话可以把KI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电流环的KP,KI参数是不是设置的不当,导致波动严重,在设定值附近波动严重的话可以把KI增大 ...

BColor@朋友
当设定值高于某个值的时候,Q轴电流值就不回向设定值靠拢,而是按照之前的设定值上下波动,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BColor@朋友
当设定值高于某个值的时候,Q轴电流值就不回向设定值靠拢,而是按照之前的设定值上下波动,这 ...

现在跑的是什么环路?电流环路的话带载调试

网友B:
好像真正的弄好PID不好整,正点原子那课程也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