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 cube ai 卡ai_network_create_and_init了

楼主(2024-09-25):
进去发现是卡在ai_platform_network_create,CRC也开了

网友A:
检查依赖和库的安装

网友B:
检查你的.network配置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C:
确保在STM32CubeMX中正确配置了所有必要的时钟、内存和外设设置,特别是与AI加速器相关的设置。

网友D:
检查堆栈和堆的配置是否有足够的空间用于模型加载和运行。

网友E:
ai_platform_network_create

网友F: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卡在这一步了,错误显示ai_network_create error - type=51 code=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