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F407的USB枚举异常

楼主(2024-09-25):
ST Cube生成的msc的代码移植到GDF407芯片上,USB枚举异常,设备上电后第一次成功,能识别到U盘符; 第二次可以到USB大容量存储设备,但是到不了显示盘符,过一段时间显示感叹号; 没有大神移植过给点参考建议!

usb hound抓包(这部分和正常识别的一致)
Device  Length    Phase  Data                                                Description
------  --------  -----  --------------------------------------------------  ----------------
37.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37.0        18  IN     12 01 00 02  00 00 00 40  83 04 2a 57  00 02 01 02  .......@..*W....
                         03 01                                               ..
  37.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37.0         9  IN     09 02 20 00  01 01 04 c0  32                        .. .....2
  37.0            CTL    80 06 00 02  00 00 20 00                            GET DESCRIPTOR
  37.0        32  IN     09 02 20 00  01 01 04 c0  32 09 04 00  00 02 08 06  .. .....2.......
                         50 05 07 05  81 02 40 00  00 07 05 01  02 40 00 00  P.....@......@..
  37.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2 00                            GET DESCRIPTOR
  37.0         2  IN     04 03                                               ..
  37.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4 00                            GET DESCRIPTOR
  37.0         4  IN     04 03 09 04                                         ....
  37.0            CTL    80 06 03 03  09 04 02 00                            GET DESCRIPTOR
  37.0         2  IN     1a 03                                               ..
  37.0            CTL    80 06 03 03  09 04 1a 00                            GET DESCRIPTOR
  37.0        26  IN     1a 03 38 00  34 00 37 00  46 00 33 00  41 00 39 00  ..8.4.7.F.3.A.9.
                         43 00 30 00  44 00 33 00  35 00                     C.0.D.3.5.
  37.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37.0            CTL    01 0b 00 00  00 00 00 00                            SET INTERFACE
  37.0            CTL    a1 fe 00 00  00 00 01 00                            GET MAX LUN
  37.0         1  IN     00

注:已验证在STM32F407上是正常的;

网友A:
第二次可以到USB大容量存储设备,但是到不了显示盘符,过一段时间显示感叹号

网友B(2024-11-20):
固件库用的是不是官方的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如果可能,尝试使用GD32F407的官方USB驱动和示例代码作为起点,然后逐步集成你的MSC代码。

网友E:
检查电源管理设置,确保在USB枚举期间有足够的电源供应给USB控制器和外部设备。

网友F:
USB控制器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G:
检查USB中断和DMA(如果使用了DMA)的配置是否正无误

网友C:
检查时钟树的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H(2025-05-25):
可以加大USB复位延时,确保复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