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使用的RISCV核自带的内部定时器timer疑问

楼主(2024-09-25):
timer内部计数器是自增的,位宽64位,溢出后是从0开始吗?有知道的小伙伴吗?官方参考手册也没有说明。

网友A:
内核计数器需要看内核架构手册 章节 6.1 https://www.rvmcu.com/uploadfile/pdf/0/0/8.pdf

楼主:
看了,没有说溢出会怎么样

网友B:
64位计数器,即使以100MHz的频率一直计数,溢出也需要5800多年,如果用8分频计数,更是要4万多年以后才溢出。
考虑4万多年以后的事情,还不如想一下明天晚饭吃啥。

网友C:
不是会自动重装载?

网友D:
自增计数器,溢出后从0开始。

网友E:
GD32VF103是一款基于RISC-V内核的微控制器,其内部定时器(Timer)的计数器位宽为64位。根据RISC-V架构的通用定时器设计,64位计数器在溢出后会从0开始重新计数

网友F:
GD32VF103的定时器内部计数器是一个64位的计数器,这意味着它可以表示非常大的数值范围。

网友G:
当计数器达到其最大值(即0xFFFFFFFFFFFFFFFF)时,它会溢出并从0开始重新计数

网友H:
在计数器溢出时,通常会有一个溢出标志(如OF标志)被设置,以指示计数器已经溢出

网友I:
GD32VF103的定时器内部计数器是一个64位的计数器,当计数器达到最大值时会溢出并从0开始重新计数

网友J:
溢出时通常会有一个溢出标志被设置,开发者可以通过检查该标志来处理溢出事件。

网友K:
建议参考GD32VF103的官方数据手册或相关的技术文档,以确保准确理解定时器的行为。

网友L:
一般就是从0开始计数呗

网友M:
溢出好像有点难吧,很大的数字啊

网友N:
溢出后,计数器会从0开始重新计数,继续进行下一次计数周期

网友O(2024-11-01):

64位溢出太难了,溢出后是从0开始重新运行

网友P:
取决于定时器的具体设计和配置。

网友Q(2025-05-25):
一般来说,定时器的内部计数器自增到最大值后会溢出,并从0重新开始计数,这是定时器计数的标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