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如何处理MCU在ADC采样时IO出现的毛刺问题

楼主(2024-09-25):
一、硬件方面

1. 电源干扰:
- 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 MCU 工作异常,进而在 IO 口产生毛刺。检查电源是否有足够的滤波电容,以及是否存在其他设备对电源造成干扰。
- 如果电源纹波较大,可以考虑增加额外的滤波电路,如 LC 滤波器等。
2. 布线问题:
- 不合理的布线可能引入干扰。例如,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布线过于靠近,可能导致数字信号的高频噪声耦合到模拟信号中。
- 确保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布线,并在一点接地,以减少地噪声的影响。
3. 外部干扰:
- 周围的电磁环境可能对 IO 口产生干扰。例如,电机、开关电源等设备产生的电磁辐射。
- 可以采取屏蔽措施,如使用屏蔽罩或在 PCB 上增加屏蔽层。

二、软件方面

1. 采样时间设置不当:
- 如果 ADC 的采样时间设置过短,可能无法充分采集模拟信号,导致采样结果不准确,出现毛刺。
-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采样时间,确保能够稳定地采集到模拟信号。
2. 软件滤波不足:
- 没有对 ADC 采样结果进行适当的软件滤波处理。可以采用均值滤波、中值滤波等方法来减少噪声和毛刺。
3. 中断处理不当:
- 如果在 ADC 采样过程中发生了其他中断,可能会影响采样的稳定性。
- 合理安排中断优先级,确保 ADC 采样不受其他中断的过多干扰。

网友A:
要对 ADC 采样结果进行适当的软件滤波处理

网友B:
ADC 采样过程中发生了其他中断会影响采样的稳定性

网友C:
可以采用均值滤波、中值滤波等方法来减少噪声和毛刺

网友D:
可以采用软件滤波或者硬件滤波

网友E:
周围的电磁环境可能对 IO 口产生干扰。

网友F:
ADC 的采样时间设置过短,可能无法充分采集模拟信号,导致采样结果不准确

网友G(2024-10-28):
在MCU(微控制器)进行ADC(模数转换器)采样时,IO(输入/输出)引脚上可能会出现毛刺(Glitch)问题,这会影响采样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H:
硬件滤波是通过在信号输入端添加滤波电路来减少毛刺的影响。常见的硬件滤波方法包括:RC滤波器:在信号输入端添加一个电阻(R)和电容(C)组成的低通滤波器,可以有效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I:
使用差分输入ADC,可以减少共模噪声的影响

网友J:
软件滤波是通过在软件中对ADC采样结果进行处理,以减少毛刺的影响。常见的软件滤波方法包括:对多次采样结果进行平均,可以有效减少随机噪声的影响

网友K:
对多次采样结果进行排序,取中间值作为最终结果,可以有效去除极端值(毛刺)。

网友L:
优化ADC采样时序可以减少毛刺的影响。以下是一些优化方法:采样保持时间:确保ADC有足够的采样保持时间,以稳定输入信号

网友M:
采样频率:选择合适的采样频率,避免采样频率与信号频率产生谐波干扰

网友N:
良好的电源和地线设计可以减少毛刺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建议:电源滤波:在电源输入端添加滤波电容,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O:
建议好好设计电路,比如地线布局:确保地线布局合理,减少地线噪声。

网友P:
使用稳定的外部参考电压可以提高ADC的精度,减少毛刺的影响

网友Q:
数字滤波还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R:
电路板布线对性能影响较大

网友Q(2024-12-02):
很有可能是干扰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要对 ADC 采样结果进行适当的软件滤波处理

先低通滤波

网友S:
对于某个通道连续采样的,中间的数据,是不是干扰会少一些,会更准确一些?

网友T(2025-01-22):
建议做好电路设计,比如地线布局:保证地线布局合理,降低地线噪声。

网友U:
数字滤波仍然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V:
周围的电磁环境可能会干扰io端口。

网友W:
针对MCU在ADC采样时IO出现的毛刺问题,可采取滤波措施,如增加软件滤波算法或硬件去噪电路,以平滑信号,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