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变压器的选用

楼主(2024-09-25):
请问在选用板载变压器的时候,它的功率是如何确定的呢?如果是一输入  多输出 这个多输出之间共地吗?

网友A:

第 一 个 问 题:
根 据 实 际 需 要 来 确 定 板 载 变 压 器 的 功 率 , 比 如 明 确 负 载 需 求 、 选 择 磁 芯 材 料 、 计 算 磁 芯 尺  寸、优 化 线 圈 设 计、评 估 热 管 理 需 求 等 等。

第 二 个 问 题:
可 以 共 地 也 可 以 不 共 地。
1.共 地 设 计 有 助 于 简 化 电 路 布 局, 减 少 电 气 噪 声 和 提 高 系 统 的 稳 定 性 。 共 地 配 置 使 得 所 有 输 出 端 共 享 同 一 个 参 考 点 , 这 有 助 于 维 持 电 压 稳 定 并 减 少 地 环 路 干 扰 。 共 地 设 计 还 可 以 降 低 电 磁 兼 容 性 问 题 , 因 为 共 地 点 可 以 作 为 返 回 电 流 的 共 同 路 径 , 从 而 减 少 辐   射   干   扰   的 可 能 性。
2.在 某 些 特 定 应 用 中 , 如 需 要 隔 离 不 同 电 路 部 分 或 提 高 安 全 性 时 , 可 能 会 选 择 不 共 地 的 设 计 。 这 种 情 况 下 , 每 个 输 出 都 有 自 己 的 独 立 地 线 , 以 避 免 潜 在 的 电 气 干 扰 或 满 足 特 定 的 安 全 标 准 。 不 共 地 设 计 增 加 了 系 统 的 复 杂 性 和 成 本 , 因 为 它 需 要 额 外 的 隔 离 措 施 来 确 保 安 全 和 性 能。

第二个问题"变压器多输出共地设计“的特点值得商榷: 变压器多输出不共地相互独立,显然更有利于被供电电路的电磁兼容性,也会简化电源电路设计的难度,有利于提高效率和降低干扰

网友B:
体积小重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