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ModusToolbox中更改Device的两种方法

楼主(2024-09-25):
ModusToolbox中更改Device如果步骤不对很容易出现编译错误,下面列举了ModusToolbox中更改Device的两种方法,请参考链接: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E7%9F%A5%E8%AF%86%E5%BA%93%E6%96%87%E7%AB%A0/ModusToolbox%E4%B8%AD%E6%9B%B4%E6%94%B9Device%E7%9A%84%E4%B8%A4%E7%A7%8D%E6%96%B9%E6%B3%95/ta-p/853626/message-revision/853626:1?emcs_t=S2h8ZW1haWx8dG9waWNfc3Vic2NyaXB0aW9ufE0wWEdDMjRUWDdZN0pRfDg1MzYyNnxTVUJTQ1JJUFRJT05TfGhL

网友A:
更改设备不是刚开始选择的时候就需要先更换

网友B:
ModusToolbox中更改Device的方法非常实用

网友C:
ModusToolbox中更改Device的基本操作

网友D:
ModusToolbox是不是一开始就让选择产品型号

网友E:
ModusToolbox中更改Device的两种方法了解一下

网友F:
emcs_t=S2h8ZW1haWx8dG9waWNf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