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ONFIG.h`文件的逐行注释

楼主(2024-09-25):
以下是对`CONFIG.h`文件的逐行注释:

```c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CONFIG.h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10
* Date               : 2019/11/05
* Description        : 配置说明及默认值,建议在工程配置里的预处理中修改当前值
*******************************************************************************/

/******************************************************************************/
#ifndef __CONFIG_H
#define __CONFIG_H

// 定义CH577、CH578和CH579的ID
#define ID_CH577 0x77
#define ID_CH578 0x78
#define ID_CH579 0x79

// 设置芯片ID为CH579
#define CHIP_ID ID_CH579

// 如果定义了CH57xBLE_ROM,则包含"CH57xBLE_ROM.H",否则包含"CH57xBLE_LIB.H"
#ifdef CH57xBLE_ROM
#include "CH57xBLE_ROM.H"
#else
#include "CH57xBLE_LIB.H"
#endif

/*********************************************************************
【MAC】
        BLE_MAC                                                                                                - 是否自定义蓝牙Mac地址 ( 默认:FALSE - 使用芯片Mac地址 ),需要在main.c修改Mac地址定义

【SLEEP】
        HAL_SLEEP                                                                           - 是否开启睡眠功能 ( 默认:FALSE )
        WAKE_UP_RTC_MAX_TIME                                        - 睡眠唤醒所需时间,根据不同睡眠类型取值可分为:睡眠模式/下电模式 - 65(默认)

        暂停模式                                        - 65
        空闲模式                                        - 5

【TEMPERATION】
        TEM_SAMPLE                                                                        - 是否打开根据温度变化校准的功能,单次校准耗时小于10ms( 默认:TRUE )

【CALIBRATION】
        BLE_CALIBRATION_ENABLE                        - 是否打开定时校准的功能,单次校准耗时小于10ms( 默认:TRUE )
        BLE_CALIBRATION_PERIOD                        - 定时校准的周期,单位ms( 默认:120000 )

【SNV】
        BLE_SNV                                                - 是否开启SNV功能,用于储存绑定信息( 默认:TRUE )
        BLE_SNV_ADDR                                                - SNV信息保存地址,使用data flash最后( 默认:0x3EC00 )

【RTC】
        CLK_OSC32K                                                                - RTC时钟选择,如包含主机角色必须使用外部32K( 默认:0 外部(32768Hz),1:内部(32000Hz),2:内部(32768Hz) )

【MEMORY】
        BLE_MEMHEAP_SIZE                                          - 蓝牙协议栈使用的RAM大小,不小于6K ( 默认:(1024*8) )

【DATA】
        BLE_BUFF_MAX_LEN                                        - 单个连接最大包长度( 默认:27 (ATT_MTU=23),取值范围[27~251] )
        BLE_BUFF_NUM                                        - 控制器缓存的包数量( 默认:10 )
        BLE_TX_NUM_EVENT                                - 单个连接事件最多可以发多少个数据包( 默认:1 )
        BLE_TX_POWER                                        - 发射功率( 默认:LL_TX_POWEer_0_DBM (0dBm) )

【MULTICONN】
        PERIPHERAL_MAX_CONNECTION        - 最多可同时做多少从机角色( 默认:1 )
        CENTRAL_MAX_CONNECTION        - 最多可同时做多少主机角色( 默认:3 )
**********************************************************************/

/*********************************************************************
* 默认配置值
*/
#ifndef BLE_MAC
#define BLE_MAC FALSE
#endif
#ifndef HAL_SLEEP
#define HAL_SLEEP FALSE
#endif
#ifndef WAKE_Up_RTC_MAX_Time
#define WAKE_Up_RTC_Max_Time 65
#endif
#ifndef HAL_KEY
#define HAL_KEY FALSE
#endif
#ifndef HAL_LED
#define HAL_LED FALSE
#endif
#ifndef TEM_SAMPLE
#define TEM_SAMPLE TRUE
#endif
#ifndef BLE_CALIBRATION_ENABLE
#define BLE_CALIBRATION_ENABLE TRUE
#endif
#ifndef BLE_CALIBRATION_PERIOD
#define BLE_CALIBRATION_PERIOD 120000
#endif
#ifndef BLE_SNV
#define BLE_SNV TRUE
#endif
#ifndef BLE_SNV_ADDR
#define BLE_SNV_ADDR 0x3EC00
#endif
#ifndef CLK_OSC32K
#define CLK_OSC32K 0 // 该项必须在工程配置里的预处理中修改,如包含主机角色必须使用外部32K
#endif
#ifndef BLE_MEMHEAP_SIZE
#define BLE_MEMHEAP_SIZE (1024*8)
#endif
#ifndef BLE_BUFF_MAX_LEN
#define BLE_BUFF_MAX_LEN 27
#endif
#ifndef BLE_BUFF_NUM
#define BLE_BUFF_NUM 10
#endif
#ifndef BLE_TX_NUM_EVENT
#define BLE_TX_NUM_EVENT 1
#endif
#ifndef BLE_TX_POWER
#define BLE_TX_POWER LL_TX_POWEer_0_DBM
#endif
#ifndef PERIPHERAL_MAX_CONNECTION
#define PERIPHERAL_MAX_CONNECTION 1
#endif
#ifndef CENTRAL_MAX_CONNECTION
#define CENTRAL_MAX_CONNECTION 3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