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的CAN 工作模式

楼主(2024-09-25):
CAN 控制器有2 个主要的工作模式:
• BasicCAN 模式
• PeliCAN 模式
系统复位时默认模式是BasicCAN 模式。
PeliCAN 模式是新的操作模式,它能处理所有的CAN 2.0B 规范的帧类型。而且它还提供
一些增强功能使得应用于更宽的领域。
寄存器CAN_CDR.7 定义了CAN 模式。如果CDR.7 是0,CAN 控制器工作于BasicCAN
模式。否则,CAN 控制器工作于PeliCAN 模式。

1 Basic CAN 和PeliCAN 模式的区别

在Peli CAN 模式下,CAN 控制器有一个含很多功能的重组寄存器。Peli CAN 模式支持
CAN 2.0B 协议规定的所有功能(29 字节的识别码)。下面是PeliCAN 模式的主要新功能:
• 标准帧和扩展帧的接收和传送
• 接收FIFO(64 字节)
• 在标准和扩展格式中都有单/双验收滤波器(含屏蔽和代码寄存器)
• 读/写访问的错误计数器
• 可编程的错误限制报警
• 最近一次的误码寄存器
• 对每一个CAN 总线错误的错误中断
• 仲裁丢失以及详细的位位置
• 一次性发送(当错误或仲裁丢失时不重发)
• 只听模式(CAN 总线监听,无应答,无错误标志)

网友A(2024-11-10):
灵动微电子的MCU(微控制器单元)通常支持多种CAN工作模式,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B:
正常模式是CAN控制器最常用的模式,用于常规的数据传输。

网友C:
数据传输,支持标准帧和扩展帧的数据传输。错误检测,自动进行错误检测和错误处理。仲裁机制,遵循CAN协议的仲裁机制,确保多个节点之间的数据传输不会冲突。

网友D:
静默模式下,CAN控制器可以接收数据,但不会发送数据。这种模式常用于监听网络,用于诊断和调试。

网友E:
回环模式下,CAN控制器发送的数据会被自身接收,用于自测试和调试。

网友F:
静默回环模式结合了静默模式和回环模式的特点,既可以自测试,又不会干扰外部CAN总线。

网友G:
现在还不支持CANFD吗?

网友H:
外部回环模式下,CAN控制器发送的数据会被外部CAN总线上的其他节点接收,用于测试外部节点的响应。

网友I:
灵动MCU的CAN控制器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包括正常模式、静默模式、回环模式、静默回环模式和外部回环模式。

网友J:
其实每种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应用场景,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工作模式,以实现高效、可靠的CAN通信。

网友K:
一般就用正常模式完全够用了

网友L:
灵动微电子的MCU(微控制器单元)通常支持多种CAN工作模式。要是能配置CAN收发器,就更方便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