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Peli CAN 模式

楼主(2024-09-25):
1、复位模式
复位模式即初始化模式。在硬件复位或总线状态位为‘1’(总线关闭) 时复位模式位被置为
‘1’(当前)。如果通过软件访问这一位,值将发生变化且下一个内部时钟(频率为外部振荡
器的1/2) 的上升沿有效。复位请求位的改变和内部分频时钟同步。读复位请求位能够反映
出这种同步状态。复位模式位为‘0’后,CAN 控制器会等待:
1. 一个总线空闲信号(11 个隐藏(弱势) 位),如果上一次复位是硬件复位或CPU 初始复
位。
2. 128 个总线空闲,如果上一次复位是CAN 控制器在重新进入总线开启之前初始化复位。
工作模式
在复位模式完成后,软件应该让硬件进入正常模式,以便正常接收和发送报文。复位模式
下,当检测到CAN_MOD 寄存器的RM 位出现了‘1 0’
的下降沿,CAN 控制器便返回
工作模式,进行报文的发送和接收。
2、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位(CAN_MOD.4) 设为1(Sleep),CAN 控制器将进入睡眠模式;没有总线活动和
中断等待。至少破坏这两种情况之一时将会导致睡眠模式产生唤醒中断。睡眠模式位设为
低(唤醒) 之后总线进入活动状态或中断被激活。唤醒后,时钟启动且产生一个唤醒中断。
由于总线活动唤醒的直到检测到11 个连续的隐藏(弱势) 位(总线空闲序列) 后才能接收这
条信息。注意在复位模式中是不能设置睡眠模式位的。清除复位模式后,再一次检测到总
线空闲时,睡眠模式位的设置才开始有效。
3、自检测模式
此模式主要用于测试。设置自检测模式位(CAN_MOD.2) 为1,进入自检测模式。此模式
可以检测所有节点,没有任何活动的节点使用自接收命令;即使没有应答,CAN 控制器也
会成功发送。
4、只听模式
此主要用于测试。设置只听模式位(CAN_MOD.1) 为1 进入只听模式。这种工作模式使
CAN 控制器进入错误消极状态。信息传送是不可能的。以软件驱动的位速检测可使用只听
模式。所有其它功能都能象在正常工作模式中一样使用。
在该模式中,CAN 控制器不能在CAN 总线上写显性位。激活错误标志或超载标志不能都
写,成功接收后的应答信号也不会给出。
注:在进入只听模式之前,必须进入复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