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保护二极管TVS和ESD有啥区别啊?

楼主(2024-09-25):
我看有的电路标记的是TVS,有的是ESD,我看画的都像是二极管啊。这应该选哪个类型的二极管呢?

网友A:
TVS也属于ESD的一种。ESD主要用来防静电,电容值低,TVS是一种以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电容值较大。

网友A:
ESD是静电放电管,主要是在关键引脚上起到静电保护作用。

网友A:
ESD二极管看到是ESD二极管抗静电等级LEVEL,高速的USB和I/O非常重视ESD二极管的C的值(就是负载电容);

网友A:
高速信号建议用ESD,低速信号可使用TVS。

网友A:
      1)TVS管用于初/次级保护电路,但电容值比较大。 TVS管看的是功率和封装形式。

        2)TVS管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具有很快的响应能力和强大的浪涌吸收能力,主要是在电源端吸收浪涌。从而起到保护后级电路。

        3)TVS比齐纳二极管和陶瓷电容更可靠,高压承受能力更强。能达到15KV

网友B:
这个看厂家给的参靠电路画的是哪种就用哪种。

网友B:
说实话,不用这个元件,一般也没事。

网友C:
MCC没有备注是什么意思

网友D:
TVS更为可靠吧

网友E(2025-09-20):
TVS 和 ESD 二极管核心区别在防护对象与应用场景,前者是广谱过压保护,后者专攻静电。
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能吸收浪涌、雷击等大能量瞬态过压,响应快、耐流值高,用于电源、接口等防强干扰;ESD 二极管专为静电放电设计,能量吸收能力弱,侧重保护芯片引脚等敏感部位,避免静电击穿。

网友F(2025-10-30):
TVS 和 ESD 二极管核心区别在防护对象、响应速度与应用场景。
核心差异
防护对象:TVS 针对浪涌(如雷击、电源尖峰),ESD 专注静电放电。
性能参数:ESD 响应速度更快(纳秒级),TVS 耐浪涌电流能力更强。
应用场景:ESD 多用于接口静电防护,TVS 适配电源、信号线浪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