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大家都在用什么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24-09-25):
单片机写好串口代码后,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出现乱码,先检查代码,多次尝试后发现只在特定波特率出现乱码,再反复检查串口时钟分频和波特率设置,找不出问题,于是使用示波器检查,先检查发送,示波器探头一边接地一边接Tx口,使用光标功能观察最小脉冲的时间,计算后与波特率比较,发现最小脉冲持续时间*波特率 == 1(秒),单片机发送正常;于是观察Rx口,发现异常,反复修改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后观察波形发现无法发出特定波特率。我想找一个有5Mbps和2.5Mbps的串口调试助手,大伙有推荐吗?

网友A:
是不是时钟不一致导致的波特率偏差?

网友B:
不知道XCOM有么有?我用着XCOM还行

网友C:
我用的UartAssist和sscom5.13.1

网友D:
SSCOM V5.13.1可支持自定义波特率,最高可设置50Mbps

网友D:
参见附件

网友E:
无法输出想要的高波特率信号,很可能是受硬件限制,而不是软件限制
譬如 ft232r 支持的比较高了,最高是支持 3Mbps(支持 3Mbps 不代表一定会支持 2.5Mbps,具体要看芯片手册)
想用 5Mbps,可以试试 ft232h
想用 50Mbps,我用的是 cdbus-bridge

软件的话,任意协议,我用的是 gtkterm(linux 环境)
使用 cdbus 协议的时候,用 cdbus gui 工具更方便(跨平台)

50Mbps 带仲裁的串口详情: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0404-1-1.html

网友F:
我用野火的 串口软件都一样 看你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SSCOM V5.13.1可支持自定义波特率,最高可设置50Mbps

用了你的sscom,还是不行,应该是我电脑有问题。

网友G:
以前用SSCOM5.13,现在换成STC ISP的串口助手,功能很多,可以同时打开4个串口,各种虚拟现实,文件下传,实时传输声音文件等等。

网友H:
沁恒的串口助手软件弄得也不错

网友I:
用过SSCOM也用过STC ISP

网友J:
直接使用串口调试助手,非常简单方便

网友K:
scom非常不错的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L:
太多了,都不太好用

网友M:
串口助手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N(2024-11-25):
PuTTY:PuTTY是一个免费的、轻量级的串口调试助手,支持Windows、Linux和Mac OS等多种操作系统。它具有简单易用、功能强大、支持多种串口协议等特点。

网友O:
用的UartAssist进行串口调试

网友P:
串口调试工具太多了,不过能支持中文的,可以优先选择。

网友P:
ATK_XCOM也不错,还有STC的,嘿嘿嘿

网友Q(2025-01-31):
于是观察Rx口,发现异常,反复修改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后观察波形发现无法发出特定波特率。

网友Q:
想找一个有5Mbps和2.5Mbps的串口调试助手,大伙有推荐吗?
使用特权更多操作

网友R:
用SSCOM,比较老土

网友S:
我用阿猫阿狗,哈哈

网友T:
PuTTY 是一个免费的、开源的终端仿真器,支持多种协议,包括串口、SSH、Telne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