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请教NanoEdge AI Studio 数据导入规则

楼主(2024-09-25):
我目前在做数据异常分析筛选,用了NanoEdge AI Studio ,用的AD选项异常检测。项目配置如下:

开发板选用H743ZI,Memory footprint配置采用默认配置,应该是足够大的吧(不确定)。传感器使用Generic,一个维度。我的数据是角度误差,只有一个维度。
我的文件是.CSV格式,一共20行数据,每行256个数据。

问题是在选择文件之后,软件并不能识别到我的数据,这是为何?

@香水城

楼主:
问题更新,之前的问题是因为文件在桌面,换个位置就可以了,但是提交数据的时候出现新的问题,报错21行的数据1不能转float,可是我根本没有21行啊。

网友A:
Memory footprint配置采用默认配置

网友B:
开发板选用H743ZI,Memory footprint配置采用默认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