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 TIM多通道输入捕获测试

楼主(2024-10-23):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APM32F003输入封装只有20pin,看起来是功能很简单的芯片,但外设功能都很全面。比如定时器模块,输入输出、计数、编码器接口模式等,都是支持的。
接下来就在SDK的基础上测试了下定时器的多通道输入捕获。
首先需要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我测试开了TIM2的三个通道同时作输入捕获功能。
void TMR2_Init(void)
{
    TMR2_ICConfig_T icConfig;
    GPIO_Config_T gpio_struct;

            gpio_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struct.intEn = GPIO_EINT_DISABLE;

    GPIO_Config(GPIOC, &gpio_struct);

    gpio_struct.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struct.intEn = GPIO_EINT_DISABLE;

    GPIO_Config(GPIOD, &gpio_struct);

    /* Set counter = 0XFF, divider = 4 */
  //  TMR2_ConfigTimerBase(47, 500);
    /* Set Input Capture Channel */
    icConfig.channel = TMR2_CHANNEL_1;
    /* Set Input Capture filter */
    icConfig.filter = 0;
    /* Set Input Capture divider */
    icConfig.div = TMR2_IC_DIV_1;
    /* Set Input Capture polarity */
    icConfig.polarity = TMR2_IC_POLARITY_FALLING;
    /* Set Input Capture selection */
    icConfig.selection = TMR2_IC_SELECT_DIRECTTI;
                TMR2_ConfigInputCapture(&icConfig);
                 icConfig.channel = TMR2_CHANNEL_2;
    /* Set Input Capture filter */
    icConfig.filter = 0;
    /* Set Input Capture divider */
    icConfig.div = TMR2_IC_DIV_1;
    /* Set Input Capture polarity */
    icConfig.polarity = TMR2_IC_POLARITY_FALLING;
    /* Set Input Capture selection */
    icConfig.selection = TMR2_IC_SELECT_DIRECTTI;
                TMR2_ConfigInputCapture(&icConfig);

                icConfig.channel = TMR2_CHANNEL_3;
    /* Set Input Capture filter */
    icConfig.filter = 0;
    /* Set Input Capture divider */
    icConfig.div = TMR2_IC_DIV_1;
    /* Set Input Capture polarity */
    icConfig.polarity = TMR2_IC_POLARITY_FALLING;
    /* Set Input Capture selection */
    icConfig.selection = TMR2_IC_SELECT_DIRECTTI;
                TMR2_ConfigInputCapture(&icConfig);

                TMR2_EnableInterrupt(TMR2_INT_UPDATE|TMR2_INT_CH1CC|TMR2_INT_CH2CC|TMR2_INT_CH3CC);
    NVIC_EnableIRQRequest(TMR2_UO_IRQn, 0x0f);
    NVIC_EnableIRQRequest(TMR2_CC_IRQn, 0x0f);
    /* Enable TMR2  */
    TMR2_Enable();
}
然后是在定时器 中断服务函数中进行处理。
void TMR2_CC_IRQHandler(void)
{
    TMR2_CC_Isr();
}
void TMR2_UO_IRQHandler(void)
{
    TMR2_UO_Isr();
}
void TMR2_UO_Isr(void)
{
    if(TMR2_ReadStatusFlag(TMR2_FLAG_UPDATE) == SET)
    {
        overflowCNT_CH1++;
                          overflowCNT_CH2++;
                                overflowCNT_CH3++;
        TMR2_ClearStatusFlag(TMR2_FLAG_UPDATE);
    }
}

void TMR2_CC_Isr(void)
{
            if(TMR2_ReadStatusFlag(TMR2_FLAG_CH1CC) == SET)
    {
        /* Read capture value */
        icValue_CH1[icOffset_CH1] = TMR2_ReadCompareCapture(TMR2_CHANNEL_1);
        if(icOffset_CH1 == 0)
        {
            overflowCNT_CH1 = 0;
            icOffset_CH1++;
            TMR2_ClearStatusFlag(TMR2_FLAG_UPDATE);
        }
        else
        {
            /* calculate the LIRC clock frequency */
            freqLIRC_CH1 = (clockFreqTMR2) / (icValue_CH1[1] + overflowCNT_CH1 * 65536 - icValue_CH1[0]);
            icOffset_CH1 = 0;
        }
        /* Clear Channel3 Input Capture flag  */
        TMR2_ClearStatusFlag(TMR2_FLAG_CH2CC);
    }
    if(TMR2_ReadStatusFlag(TMR2_FLAG_CH2CC) == SET)
    {
        /* Read capture value */
        icValue_CH2[icOffset_CH2] = TMR2_ReadCompareCapture(TMR2_CHANNEL_2);
        if(icOffset_CH2 == 0)
        {
            overflowCNT_CH2 = 0;
            icOffset_CH2++;
            TMR2_ClearStatusFlag(TMR2_FLAG_UPDATE);
        }
        else
        {
            /* calculate the LIRC clock frequency */
            freqLIRC_CH2 = (clockFreqTMR2) / (icValue_CH2[1] + overflowCNT_CH2 * 65536 - icValue_CH2[0]);
            icOffset_CH2 = 0;
        }
        /* Clear Channel3 Input Capture flag  */
        TMR2_ClearStatusFlag(TMR2_FLAG_CH2CC);
    }

                    if(TMR2_ReadStatusFlag(TMR2_FLAG_CH3CC) == SET)
    {
        /* Read capture value */
        icValue_CH3[icOffset_CH3] = TMR2_ReadCompareCapture(TMR2_CHANNEL_3);
        if(icOffset_CH3 == 0)
        {
            overflowCNT_CH3 = 0;
            icOffset_CH3++;
            TMR2_ClearStatusFlag(TMR2_FLAG_UPDATE);
        }
        else
        {
            /* calculate the LIRC clock frequency */
            freqLIRC_CH3 = (clockFreqTMR2) / (icValue_CH3[1] + overflowCNT_CH3 * 65536 - icValue_CH3[0]);
            icOffset_CH3 = 0;
        }
        /* Clear Channel3 Input Capture flag  */
        TMR2_ClearStatusFlag(TMR2_FLAG_CH3CC);
    }
}
用TMR2_INT_UPDATE来进行计数,TMR2_INT_CHxCC中断来触发输入的电平变化。计算电平变化间计数是多少。
int main(void)
{
    APM_MINI_LEDInit(LED2);
    APM_MINI_LEDInit(LED3);
    APM_DelayInit(APM_DELAY_MS);
    APM_MINI_PBInit(BUTTON_KEY1, BUTTON_MODE_GPIO);
                USART_Init();
                AFConfig();
    TMR2_Init();
    /* TMR1 clock = Master clock  */
    clockFreqTMR2 = RCM_GetMasterClockFreq();
    while(1)
    {

                           printf("freqLIRC_CH1=%d freqLIRC_CH2=%d freqLIRC_CH3=%d\r\n", freqLIRC_CH1,freqLIRC_CH2,freqLIRC_CH3);
        /* if LIRC clock frequency in [1k ~ 150k]hz  */
        if((freqLIRC_CH1< 150000) && (freqLIRC_CH1 > 1000))
        {
            APM_MINI_LEDOn(LED2);
        }
        else
        {
            APM_MINI_LEDToggle(LED2);
        }
        APM_Delay(500);
    }
}
然后就能在main中打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