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使用CY521 EVAL配置CYPD2122,如何将文件保存为HEX格式?

楼主(2024-09-26):
我正在使用 CY521 EVAL 配置 CYPD2122。 一切运行正常,我现在希望将文件保存为 HEX 格式,以便通过 MiniProg4 进行编程。  但是,当我进入"保存到固件文件时,EZ-PD 配置实用程序不允许我保存。"
是否有不同的方法来执行此功能,或者读取 xml 或 cyacd 文件的方法?

网友A:
生成的下载文件没有hex文件嘛?

网友B:
是不是有专门的格式转换的软件进行烧录

网友C:
这个和编译器有关,和芯片无关

网友D:
应该与编译器有关系

网友E:
读取XML文件需要解析过程

网友F(2024-10-28):
要将CY521 EVAL配置CYPD2122的文件保存为HEX格式,通常需要使用Cypress(现为英飞凌)提供的工具链

网友G:
PSoC Creator:用于设计和配置PSoC器件。Programmer:用于将配置文件编程到器件中

网友H:
使用PSoC Creator或其他相关工具配置CYPD2122。确保你已经完成了所有的配置和编译步骤

网友I:
PSoC Creator会生成一个.elf文件(或其他格式的二进制文件)。在PSoC Creator的“Output”窗口中,找到生成的二进制文件路径

网友J:
使用工具链中的工具(如arm-none-eabi-objcopy)将二进制文件转换为HEX格式。示例命令:arm-none-eabi-objcopy -O ihex <input_binary_file.elf> <output_hex_file.hex>

网友K:
如果你需要将HEX文件编程到CYPD2122中,可以使用Cypress提供的Programmer工具。

网友L:
在Programmer工具中,选择正确的器件(CYPD2122)和连接方式(如SWD或JTAG)

网友M:
点击“Program”按钮,将HEX文件编程到器件中

网友N:
编程完成后,验证器件是否正确配置。你可以通过读取器件的配置数据或运行测试程序来验证。

网友O:
将CY521 EVAL配置CYPD2122的文件保存为HEX格式,通常需要使用PSoC Creator进行配置和编译,然后使用工具链中的工具将二进制文件转换为HEX格式。最后,使用Cypress Programmer工具将HEX文件编程到器件中。

网友P:
编译器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Q(2025-04-30):
这是个常见困扰,因为该工具默认是用于配置而非完整编程流程。

网友R(2025-05-30):
IDE中有选项bin和hex

网友S(2025-06-29):
是否有不同的方法来执行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