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Wi-Fi + BT]
Tas Server不能运行,无法启动0xc000007b怎么解决?

楼主(2024-09-26):
安装官网的AURIX™ Development Studio_1.9.20_Windows_x64安装包,安装结束后用micro USB连接开发板,led灯正常闪烁,在ADS导入blinky LED示例,debug示例程序,报出错误:Tas Server无法启动0xc000007b
单独用管理员权限运行tas_server.exe,问题依旧。
我又做了如下尝试:
1.更新程序:去控制面板卸载DAS程序,更新为官网的DAS_V8_1_4_SETUP,问题依旧。
2.添加运行依赖DLL:安装All_in_One_Runtimes_2.5.0、All_In_One_Runtimes_3.9.2.1,问题依然存在!!!
查看“设备管理器”里的驱动也没看到任何infineon的字眼。
查了很多资料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各位专家指点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您好有报错截图,大家一起确认一下,一般应该是没有识别?

网友B:
一般会不会是软件兼容性问题,重新卸载安装试一下

网友C:
直接FAE走起

网友D:
Tas Server无法启动0xc000007b??楼主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E:
大概率的问题的软件兼容性问题

网友F:
led灯正常闪烁,在ADS导入blinky LED示例

网友G:
错误代码 0xc000007b 通常表示应用程序无法正确初始化,可能是由于缺少或不兼容的系统文件或库文件引起的

网友H:
许多应用程序依赖于 Microsoft Visual C++ 运行库。你可以尝试安装或修复这些运行库

网友I:
DirectX 是许多游戏和多媒体应用程序所必需的。你可以尝试更新 DirectX

网友J:
系统文件损坏也可能导致此错误。你可以使用系统文件检查工具来修复损坏的系统文件

网友K:
打开命令提示符(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输入 sfc /scannow 并按回车键。等待扫描和修复过程完成

网友L:
某些应用程序依赖于 .NET Framework。你可以尝试安装或更新 .NET Framework

网友M:
有时硬件问题也可能导致此错误。你可以尝试检查硬盘是否有错误:打开命令提示符(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输入 chkdsk /f 并按回车键

网友N:
一般可能内存问题,检查内存是否有问题:使用 Windows 内存诊断工具

网友O:
你可以尝试重新安装 Tas Server 应用程序,确保安装过程中没有中断或错误。

网友P:
确保 Tas Server 与当前操作系统版本兼容。如果不兼容,可能需要升级或降级操作系统。

网友Q(2025-02-28):
0xc000007b 错误可能是由于应用程序或其依赖项的架构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Q:
确认你的操作系统是64位系统。如果是32位系统,安装64位软件和依赖库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R(2025-05-27):
关闭“强制映像随机化”选项。

网友S:
Tas Server与当前操作系统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T:
硬盘是否有错误。

网友U:
检查内存是否有问题

网友V:
deepseek有答案

网友W:
更新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