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霍尔位置传感器控制

楼主(2024-09-25):
PMSM在定子侧以互差 6 0 °或 1 20 °电角度的位置安装 3 个霍尔元器件 HA 、
HB 、 HC ,如图 2 9 所示。当转子转动时,霍尔元器件产生三个相位互差 6 0
或 1 20 °电角度的高低电平信号。霍尔信号会将一个电周期划分为 6 个扇区,
每个扇区 6 0 °电角度。通过 MCU 捕获接口可以获取每个扇区的运行时间 t 。为
了获得准确的转子角度,电机绕组 U 相接电源正极, VW 两相接电源负极,定
子磁场和转子磁场相互作用,最终定位到转子的零 位点 ,也就是 U 相绕组的轴
线位置。确定零位点后,根据 PMSM 方波控制时霍尔信号顺序,可以得到霍尔
转子与转子位置的对应关系 ,如表 2 3 所示。

通过Capture 捕获霍尔信号跳变,查询霍尔对应边界角度值,并计算角速度 We ,在 PWM
中断插补计算转子角度,如图 2 10 所示。
2 10 霍尔插补角度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