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无位置传感器BLDC电机控制方式

楼主(2024-09-25):
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策略主要可分为反电势法、续流二极管法、电感法、磁链函数法、定
子三次谐波法等。其中,反电势法是应用最广,技术最成熟的方案。
只要能检测各相绕组的反电势过零点,就能在一个电周期内得到转子六个关键位置。非导
通相反电势过零点延时30°电角度即为换相点。这种通过检测相绕组反电势过零点来实现无
刷直流电机无传感器六步换相控制的算法就是反电势法。
反电势法检测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检测非导通相的端电压,与无刷直流电机中性点电压进行
比较。一般无刷直流电机中性点无法引出,且有些PWM 调制方式下,中性点和电机端电压随着
PWM 调制规律的脉动,因此需要特殊的处理方式来检测反电势过零点。目前反电动势过零点检
测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1) 在PWM 开通时刻检测未导通相反电势,并将其和母线电压的一半进行比较找到过零点。
这种方式仅适用于某些PWM 调制方式。
2) 使用三相对称星型电阻网络构建虚拟中性点,对需要检测的电机端电压进行低通滤波,
通过比较器比较找到过零点。这种方法原理和方法简单,不需要与PWM 调制进行同步,
因此使用广泛。此方案因为对电机端电压进行了滤波,会导致相位延时,从而影响反
电势过零点检测的精度,需要进行软件处理。
3) 利用ADC 采样将电机端电压转换为数字信号计算出来,与模拟中性点电压进行比较。
此方案节省了模拟比较器的成本,但是对微控制器的ADC 采样精度和速度以及计算能
力都有要求。电机转速较高时,会导致无法准确检测到过零点。
不管使用哪种方案,都需要特别注意规避掉换相续流对反电势检测带来的影响,避免续流
导致过零点检测不准,从而导致换相失败。

网友A(2024-11-10):
无位置传感器BLDC电机控制方式是一种通过检测电机电流和电压来估算转子位置,从而实现电机控制的技术。

网友B:
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通过比较实际电机输出和参考模型输出,调整控制参数以估算转子位置

网友C:
无位置传感器BLDC电机控制方式主要包括反电动势检测法、磁链观测器法、高频注入法和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等。

网友D:
其实一般是有三种方法,但是是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可以提高电机的性能和可靠性,降低成本和体积。

网友E:
一般都是使用高频注入法吧,好像比较好用啊

网友F:
这个主要是根据你的现场应用方式来选择的方法的

网友G:
这种控制方式不需要使用机械传感器(如霍尔传感器)来检测转子位置,因此可以降低成本、减小体积并提高可靠性。

网友H:
反电动势检测法是最常用的无位置传感器BLDC电机控制方式之一。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检测电机绕组中的反电动势信号来估算转子位置。

网友I:
磁链观测器法通过检测电机绕组的电流和电压,利用数学模型估算转子位置和速度。

网友J:
高频注入法通过在电机绕组中注入高频信号,检测绕组的响应信号来估算转子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