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高速一定需要外接芯片吗?

楼主(2024-09-25):
外接什么芯片,对电路设计有要求吗?

网友A:
不是所有USB高速传输都一定需要外接芯片,但随着USB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当需要实现更高效的数据传输、高清视频传输以及强大的设备供电能力时,外接芯片的支持变得尤为重要。例如,USB4等高速接口协议需要芯片来协助支持多个高速接口协议,包括DisplayPort 1.4a TX、PCI Express和Thunderbolt 4等。这些芯片不仅能够保证高速信号传输的质量,还能存储线缆的相关信息,如支持的电流大小等。

网友A:
外接芯片的类型主要包括:

Re-timer和Re-driver芯片:这类芯片主要用于保证高速信号在规定的距离内准确稳定传输。Re-timer负责恢复数据,而Re-driver则对衰减消耗的信号进行增强。
E-mark芯片:支持USB PD协议通信,通过与这颗芯片通信,可以了解线缆的ID信息以及支持的电流大小,从而区分出大电流的线缆和3A以下的电缆。
高速USB PHY芯片:在MCU等设备的USB外设中,通常需要外挂专业的高速USB PHY芯片来实现高速通信。这些芯片负责处理USB信号的物理层传输。

网友A:
对电路设计的要求
在USB高速传输的电路设计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信号完整性:由于高速信号容易受到外界噪声的干扰,因此电路设计中需要特别注意信号完整性问题。这包括合理的布局布线、使用差分信号线、控制阻抗等。
电源和接地设计:电源的稳定性和接地质量对高速信号传输有很大影响。因此,需要确保电源的稳定供应,并合理设计接地网络,以减少电源噪声和地噪声对信号的干扰。
散热设计:高速芯片在工作时会产生较大的热量,因此需要进行合理的散热设计,以确保芯片的正常工作和长期稳定性。
兼容性和可扩展性:电路设计需要考虑到未来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例如,在选择芯片时,需要考虑到其是否支持未来的USB技术标准;在布局布线时,需要预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未来进行升级和扩展。

网友B:
外接芯片的支持变得尤为重要

网友C:
对电路设计有要求

网友D:
USB高速传输并不一定需要外接芯片,这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设备规格。

网友E:
对于一些简单的应用,如使用内置的USB模块进行数据传输,可能不需要外接芯片

网友F:
MCU内部可能不支持高速USB通信,而外挂的PHY芯片则可以处理USB信号的物理层传输,从而实现高速通信

网友G:
如果MCU或设备需要通过ULPI接口实现USB高速通信,那么通常需要外挂一个高速的PHY芯片

网友H:
USB4等高速接口协议需要外接芯片来协助支持多个高速接口协议

网友I:
是否需要外接芯片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设备规格

网友J:
不一定,看芯片的性能

网友K:
STM32的USB高速接口是否需要外接芯片取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

网友L:
STM32的USB高速不一定需要外接芯片,这取决于具体的STM32型号和所需的USB传输速度。

网友M:
STM32F723系列等内置了高速USB-PHY

网友N:
STM32F407系列需要外接USB3300高速PHY芯片来实现USB高速通讯

网友O:
选择合适的USB PHY芯片

网友P:
如果要实现 USB 高速功能,就需要外接 USB 高速收发芯片

网友Q:
内部应该不能实现吧

网友R:
使用STM32F407和USB3300可以实现高达42MByte/s的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S:
STM32CubeMX配置工具中可能会提供选择内置PHY的选项,但这是针对FS USB配置的。

网友T:
在STM32CubeMX中配置HS USB时,可以选择内置PHY,但内置PHY只能达到FS USB的速度。如果需要HS USB速度,则需要外接PHY芯片。

网友U:
不是所有的USB高速传输都需要外接芯片。

网友V:
STM32 部分型号自身集成了 USB 功能模块。

网友W:
这个外接的PHY芯片通过ULPI(USB Link Power Interface)接口与STM32F407ZG的USB OTG FS接口相连,从而实现HS USB功能。

网友X:
STM32微控制器系列中的USB接口通常支持USB 2.0标准,部分高端型号可能还支持USB 3.0或更高版本。STM32的USB接口可以分为低速、全速、高速或超高速四种类型,其中高速USB的传输速率为480Mbps。

网友Y:
需要外接专门的USB高速芯片,如USB高速PHY芯片和/或USB控制器。

网友Z: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虽然内置了高速PHY,但实际使用时仍然需要外接高速PHY芯片

网友AA:
STM32F407ZG微控制器本身只集成了全速(Full-Speed,FS)或低速(Low-Speed,LS)的USB PHY(物理层)。

网友K:
检查数据手册确认内置USB功能。

网友AB:
一些高级的STM32系列,如STM32F7系列和STM32H7系列,具有内置的高速USB OTG(On-The-Go)控制器,可以直接连接到USB高速接口,无需外接芯片。

网友AC(2024-10-25):
STM32F407内部只有FS USB PHY,要实现HS USB则需要通过ULPI接口外接一个HS USB PHY。

网友N:
对于 USB 全速模式,许多 STM32 型号可以直接使用内置的 USB 模块来实现相关功能,不需要外接额外的芯片。

网友AD:
通常需要外接PHY芯片。

网友R:
想使用STM32的USB高速功能,外接PHY芯片是必要的。

网友AE:
一些高端系列的STM32芯片支持USB高速接口(480Mbps),但通常需要外接高速PHY芯片来实现。

网友AF:
USB PHY芯片负责处理USB信号的物理层协议,包括信号的编码、解码、时钟恢复等。常见的USB PHY芯片有:USB 2.0 PHY芯片:如Microchip的USB251x系列、TI的TUSB1210等。USB 3.0 PHY芯片:如TI的TUSB8041、ASMedia的ASM1042等

网友AG:
USB高速不一定需要外接芯片,这取决于你的系统设计和芯片支持

网友AH:
如果你的微控制器(MCU)或处理器内置了USB控制器,并且该控制器支持USB高速模式,那么你可以直接使用内置的USB控制器来实现高速USB通信,而不需要外接芯片

网友AI:
STM32系列的部分型号(如STM32F105/107)内置了USB 2.0全速和高速控制器,可以直接支持高速USB通信

网友AJ:
如果你的MCU或处理器没有内置USB高速控制器,或者内置的控制器不支持高速模式,那么你可能需要外接一个USB PHY(物理层)芯片来实现高速USB通信

网友AK:
即使你的芯片支持USB高速模式,你还需要确保有相应的软件驱动和固件支持。这包括USB协议栈、设备驱动程序等

网友AL:
在硬件设计方面,确保USB高速信号的完整性非常重要。高速USB信号对信号完整性要求较高,需要合理设计PCB布局、阻抗匹配、信号走线等

网友AM:
在实现高速USB通信后,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是必要的。使用USB分析仪等工具来检查信号质量和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AN:
是否需要外接芯片来实现USB高速通信取决于你的系统设计和芯片支持

网友AO:
如果你的芯片内置了USB高速控制器,并且有相应的软件支持,那么你可以直接使用内置控制器。否则,你可能需要外接USB PHY芯片来实现高速USB通信

网友AP:
并非所有usb高速传输都需要外部芯片。

网友AQ:
如果你想实现usb,高速功能,你需要一个外部usb,高速收发器芯片

网友AR:
stm32,有些型号本身集成了usb功能模块。

网友AS:
如果要使用stm32的usb高速功能,就需要一个外置的phy芯片。

网友AT:
USB高速不一定需要外部芯片,这取决于您的系统设计和芯片支持

网友AU:
如果您想要实现usb速度功能,您需要一个外部usb速度收发器芯片,

网友AV:
usb4等速度接口协议需要外部芯片来帮助支持多个

网友AW:
USB高速传输不一定需要外接芯片,这取决于具体的设备设计和实现方式。有些设备可能通过内置控制器或处理器实现高速USB功能。

网友AX(2025-11-07):
STM32的USB高速接口是否需要外接芯片取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和所需的USB传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