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用什么内核性价比较高?

楼主(2024-09-25):
MCU什么内核的性价比比较高?简单的家电产品

网友A:
基于ARM Cortex-M0或Cortex-M3内核的MCU

网友B:
建议查阅最新的产品手册和规格表

网友C:
简单的用八位的MCU就可以了

网友D:
主要是看你的编程能力哈,如果对熟悉新环境之类的效率低,不如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

网友E:
其实用低端一些的MCU就行,我觉得

网友F:
一般都是M0的内核比较高了啊

网友G:
RISC-V,开源、灵活,适合需要定制化的家电产品

网友H(2024-10-25):
可以选择8051,成熟稳定,适合简单的家电控制

网友I:
AVR,低功耗、低成本,适合简单的家电控制

网友J:
都行啊,可以考虑51内核,这个简单还便宜

网友K:
看需求呗,现在M0或者M3的内核芯片也很便宜了

网友L:
选择国产M0的芯片性价比最高了

网友M:
确实,现在可供选择的内核很多,型号也多。很容易迷惑。

网友N(2024-11-25):
选择内核的性价比高,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应用场景、性能需求、成本预算等。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常见的内核包括ARM、MIPS、RISC-V等。其中,ARM内核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内核之一,其性价比较高。ARM内核具有低功耗、高性能、低成本等优点,适合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开发。此外,ARM内核还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开发工具链,为开发者提供了方便的开发环境和支持

网友O:
图便宜可以去试试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