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解json字符串?

楼主(2024-09-25):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最近和后端通信,用的json通信。

网友A:
单片机可以通过使用cJSON库、Jansson库或自定义解析函数来解JSON字符串

网友B:
下载并安装Jansson的Pack包,然后在Keil环境中勾选Jansson库

网友C:
在单片机上解析JSON字符串通常需要使用一个轻量级的JSON解析库

网友D:
由于单片机的资源有限,选择一个适合嵌入式系统的JSON解析库非常重要。可以选择cJSON,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轻量级JSON解析库,适用于嵌入式系统。它非常小巧,易于集成到单片机项目中

网友E:
JSMN,这是一个极简的JSON解析库,不依赖于动态内存分配,非常适合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F:
使用cJSON解析JSON字符串的步骤,你需要从cJSON GitHub仓库下载cJSON库,并将其集成到你的单片机项目中。

网友G:
在单片机上解析JSON字符串可以使用cJSON或JSMN等轻量级JSON解析库。通过这些库,你可以轻松地将JSON字符串解析为C语言中的数据结构,并访问其中的键值对。选择合适的库并遵循上述步骤,你可以在单片机上实现JSON字符串的解析

网友H:
一般都是用对比函数直接来搞

网友I:
其实json的话用Cjson库一般就是可以的

网友J:
可以考虑字节对比吧,比如用memcmp吧

网友K:
我觉得直接使用对比函数就行,用for循环来判断呗

网友L:
大多数都是cJSON,比较常用的一种库,来解析json

网友M(2025-05-25):
如果你们已经用 JSON 了,继续优化即可,毕竟调试方便是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