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个按键如何实现短按和长按的识别?

楼主(2024-09-25):
如何对一个按键实现短按和长按的识别呢,以执行不同的程序。比如一个短按是1秒内的为短按,2秒上的为长按,如何识别出来执行不同的程序呢?

网友A:
你可以在死循环等待里面执行计数啊,松手后根据计数的时间长度来执行。

网友A:
你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状态机来检测长按和短按。首先,在按键按下时记录时间,使用 delay_ms(i) 进行延时判断。如果按下时间超过设定的阈值(例如 500ms),则执行长按的函数;否则,执行短按的函数。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伪代码示例:
void checkKeyPress() {
    if (K2 == 0) { // 按键按下
        delay_ms(10); // 消抖
        if (K2 == 0) { // 确认仍然按下
            unsigned int count = 0;
            while (K2 == 0) {
                delay_ms(1);
                count++;
                if (count > LONG_PRESS_THRESHOLD) { // 超过阈值
                    longPressFunction();
                    break;
                }
            }
            if (count <= LONG_PRESS_THRESHOLD) {
                shortPressFunction();
            }
        }
    }
}

网友B:
通过不断获取IO电平的方式

网友C:
通过定时读取IO状态来判断

网友D:
当确认按键被按下后,启动计时器。
每隔一定时间(例如1ms)更新计时器的值。

网友E:
设定一个时间阈值(例如2秒),短按和长按的区分依据这个阈值。
如果在计时器达到阈值之前按键释放,则认为是短按。
如果计时器达到或超过阈值时按键仍然被按下,则认为是长按。

网友F:
短按是指按键按下后迅速松开,长按则是按键按下并保持一段时间。可以通过设置定时器来记录按键按下的时间,当按键松开时,根据定时器记录的时间长短来判断是短按还是长按。

网友G:
当检测到按键按下时,开始计时。可以通过定时器或者软件计数的方式来实现。例如,每10ms检查一次按键状态,如果按键仍然按下,则累加计时器。

网友H:
在定时器计时过程中,继续检测按键引脚的电平状态。当检测到电平从低变为高时,表示按键松开。
判断短按和长按
根据定时器记录的时间来判断。如果时间小于某个设定的阈值(例如 500 毫秒),则认为是短按;如果时间大于等于该阈值,则认为是长按。

网友I:
接下来,需要设定一个时间阈值来区分短按和长按。这个时间阈值可以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调整。例如,可以设定如果按键按下的时间小于0.5秒,则认为是短按;如果按键按下的时间大于或等于0.5秒,则认为是长按。

网友J:
按键在物理上会有抖动,因此需要进行去抖动处理。可以通过软件延时(例如10ms)来忽略抖动,确保读取到的状态是稳定的。

网友K:
在实现过程中,需要注意按键的去抖动处理。按键在按下和释放的瞬间会产生抖动,这可能导致单片机误判按键状态。因此,需要采取一定的去抖动措施,例如使用延时函数或硬件去抖动电路。
另外,还需要考虑按键的优先级和互斥问题。如果系统中存在多个按键,需要确保它们之间的操作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L:
根据计时器的值来判断是长按还是短按。例如,如果计时器值小于1秒,则认为是短按;如果计时器值大于1秒,则认为是长按。

网友M:
首先,单片机需要能够检测到按键的按下和释放。这通常通过读取按键所连接的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的电平状态来实现。当按键按下时,GPIO引脚的状态会发生变化(例如,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或者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单片机通过检测这种变化来识别按键动作。

网友N:
按键状态管理:程序中定义了多个状态变量,如KEY_STATE_INIT、KEY_STATE_WOBBLE、KEY_STATE_PRESS和KEY_STATE_LONG,用于跟踪按键的当前状态。
长按和短按判断:通过设置计数器(如time_10ms_ok)和特定时间阈值(如KEY_LONG_PERIOD),可以判断按键按下时间是否超过阈值。如果超过,就认为是长按;否则,视为短按。

网友O:
需要对单片机的IO口进行初始化,确保它们处于正确的状态。例如,如果使用的是51系列单片机,可能需要设置某个IO口为输入模式,并启用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P:
基础状态:无按键按下的状态,或者等待按键按下的状态。
有效按键状态:判断按键按下的时间是否超过预定的有效按键时间。
长按状态:判断按键按下的时间是否超过长按预定时间。
等待按键松开状态:长按效果实现状态,如果按键在长按状态一直按下,则一直实行长按功能,松开就回到基础状态。

网友D:
可以采用轮询方式或中断方式来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轮询方式:在主程序的循环中不断读取按键引脚的电平状态。如果检测到电平从高变为低,则表示按键被按下,此时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

网友Q:
用定时器轮询啊

网友J:
当检测到按键按下时,启动计时器。
当检测到按键释放时,停止计时器,并读取计时器的值。
根据读取的计时器值与设定的时间阈值进行比较,判断是短按还是长按。
根据判断结果执行相应的操作,例如短按时执行某个功能,长按时执行另一个功能。

网友R:
当按键引脚电平发生变化时触发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启动定时器。例如,在 STM32 单片机中,可以配置外部中断线与按键引脚相连,当按键按下产生电平变化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并启动定时器。

网友S:
用定时器

网友T:
在按键被按下后,需要检测按键的释放。
通过读取按键引脚状态,并结合去抖动处理,来确定按键已经释放。

网友U:
当检测到按键被按下时,由于机械或电气原因,可能会产生抖动,因此需要软件去抖动。
可以通过延时一段时间(例如10ms)后再次检测按键状态,如果状态保持不变,则认为按键动作有效。

网友V:
设置一个时间阈值,例如500毫秒,来区分短按和长按。
如果在定时器计时过程中按键被释放,且计时小于阈值,则认为是短按。
如果定时器计时超过阈值,且按键仍然按下,则认为是长按。

网友W:
单片机通过读取与按键连接的输入引脚电平状态来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当按键未按下时,输入引脚通常为高电平(假设上拉电阻连接);当按键按下时,输入引脚变为低电平。

网友L:
先配置一个5ms定时器并打开中断,每进入该定时中断则置位一次标志位“key_handle”。接着在主循环调用一个“scan_key()”函数,判断“key_handle”标志位是否在定时器内被置位,若被置位则将该位复位并读取连接按键的IO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