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下载口被占用问题

楼主(2024-09-25):
之前用MM32G001的时候,因为不小心,编程把下载口占用了。然后就再也无法使用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恢复?这个单片机好像没配置BOOT引脚。

网友A:
可以通过MM32-Link MINI调试器和MM32-Link Utility上位机软件尝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硬件复位或强制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MM32-Link MINI调试器和MM32-Link Utility上位机软件尝试恢复出厂设置

谢谢指教!抽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复位或强制复位

断电后再上电都没有用。而且没有复位引脚。

网友C:
建议联系灵动微的技术支持

网友D:
如果问题是由软件错误导致的,硬件复位可能会恢复到默认状态。

网友E:
如果单片机上电后还有其他通信接口(如 UART)可用,并且你能够通过这些接口与单片机通信,那么你可能可以通过这些接口发送特定的命令来恢复下载口。

网友F:
如果MM32G001支持ISP(在系统编程)模式,可以尝试通过ISP模式进行烧录。

网友G:
J-Link 或者 ST-Link V2,这些工具可以通过 GPIO 引脚来访问芯片内部的调试逻辑,从而重新配置 SWD 接口。

网友H:
如果单片机支持其他调试接口(如JTAG),可以尝试使用这些接口来进行编程和调试。

网友I:
单片机还提供了其他的编程接口(如JTAG), 使用这些接口来重新编程或擦除单片机。

网友J:
尝试使用复位引脚(如果可用)来复位单片机。这可能会使单片机回到初始状态,从而恢复下载口的功能。

网友K:
如果单片机内嵌有 Bootloader,并且可以通过某些特定的条件(如上电复位时某个引脚的电平)激活,那么你可以尝试通过这个 Bootloader 来重新烧写程序。

网友L:
检查单片机的引脚是否损坏或短路,这可能会导致下载口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M:
尝试通过硬件复位来清除之前的设置。这通常涉及到断开电源,然后重新上电,有时可以恢复到默认状态。

网友N:
专门的恢复工具或软件

楼主:
要是有专门的寄存器处理这种恢复工作就好了,就像完全恢复为出厂状态一样。

网友O:
复位MCU的同时,点击下载操作,动作快点能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