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Keil例程中芯片选型MM32G0141C4PV问题

楼主(2024-09-25):
在学习MM32G0140的例程时,安装了MM32G0140的设备包,打开例程,依旧提示芯片型号问题。
例程中芯片型号为MM32G0141C4PV,在支持的型号中找到只找到了MM32F0141C4PV和MM32G0144C4PV,不知道哪一个更合适。

网友A:
如果MM32G0141C4PV与MM32G0140在功能和性能上非常接近,只是型号后缀有所不同(可能只是Flash大小或封装差异),那么您可以尝试使用MM32G0140的设备包,并手动修改例程中的相关配置以适配MM32G0140。
如果MM32G0144C4PV与MM32G0140在功能和性能上更为接近,但您担心Flash大小或其他资源可能超出需求,那么您可能需要权衡这些因素并做出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M32G0141C4PV与MM32G0140在功能和性能上非常接近,只是型号后缀有所不同(可能只是Flash大小或封装差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B:
在学习MM32G0140的例程时,如果遇到芯片型号不匹配的问题,可以先确认芯片型号,一般支持的芯片型号: MM32F0141C4PV 和 MM32G0144C4PV

网友C:
MM32G0141C4PV 属于 G 系列,而 MM32F0141C4PV 属于 F 系列。功能: G 系列和 F 系列可能在功能上有一些差异,例如外设支持、功耗管理等

网友D:
型号: MM32G0141C4PV 和 MM32G0144C4PV 属于同一 G 系列,但型号中的数字不同。功能: 型号中的数字可能代表不同的封装、内存大小或其他特性

网友E:
如果例程中的功能和外设配置与 MM32F0141C4PV 兼容,可以选择该型号。注意事项: 需要确认例程中的代码是否适用于 F 系列,可能需要进行一些修改

网友F:
如果例程中的功能和外设配置与 MM32G0144C4PV 兼容,可以选择该型号。注意事项: 需要确认例程中的代码是否适用于 G0144 型号,可能需要进行一些修改

网友G:
在选择合适的芯片型号时,需要考虑芯片系列、型号差异以及例程代码的兼容性。如果例程中的功能和外设配置与 MM32F0141C4PV 或 MM32G0144C4PV 兼容,可以选择相应的芯片型号,并进行必要的代码修改和功能验证

网友H(2024-10-25):
这个可以问问代理商或者FAE的,看看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I:
估计是你例程没选择对吧,导致现在提示芯片型号问题

网友J:
我觉得可以看看你的例程,如果用keil的话,可以打开芯片选择,应该就会避免型号问题了吧

网友K:
这个芯片没玩过,一般可以看看芯片名字定义,看看尾缀都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