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使用ADC读取电压并通过UART输出

楼主(2024-09-26):
我们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开发板,STM32CubeMX用于配置外设,Keil用于编写和编译代码。

硬件连接
  • ADC输入:我们将一个电位器的中间引脚连接到STM32的ADC引脚(PA0)。
  • UART通信:我们使用USB转TTL模块与开发板的UART1(PA9: TX,PA10: RX)连接到PC。

步骤1:STM32CubeMX配置
  • 时钟配置:设置系统时钟为72MHz,使用外部晶振。
  • ADC配置
    • 在Pinout中,设置PA0为Analog模式。
    • 在Configuration中,将ADC模式设置为单次转换模式。
  • UART配置
    • 设置UART1波特率为115200,8数据位,1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生成代码:点击“Generate Code”,将项目导出到Keil中。

步骤2:Keil代码实现
以下是具体的代码实现,用于ADC读取电压并通过UART发送结果。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uint32_t adcValue = 0;
char uartBuffer[50];

// 重定向printf到UART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while (1) {
        // 启动ADC并等待转换结束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HAL_MAX_DELAY);
        adc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将ADC值转换为电压并通过UART发送
        float voltage = (adcValue / 4096.0) * 3.3;  // 假设3.3V参考电压
        sprintf(uartBuffer, "Voltage: %.2f V\r\n", voltage);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uartBuffer, strlen(uartBuffer), HAL_MAX_DELAY);

        HAL_Delay(1000);  // 1秒延迟
    }
}

// ADC1初始化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L_ADC_Init(&hadc1);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_5;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 UART1初始化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art1);
}

// GPIO初始化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 系统时钟配置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 略,使用CubeMX生成的系统时钟配置代码
}
代码解释:
  • ADC配置:我们初始化ADC1并选择PA0作为输入通道,设置ADC为单次转换模式。
  • UART配置:初始化UART1,用于将数据发送到PC终端。
  • 数据采集与发送:每次启动ADC后,我们将采集到的ADC值转换为对应的电压,并通过UART发送。
步骤3:运行效果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如PuTTY或SecureCRT),连接到STM32的串口(115200波特率)。每隔1秒,可以看到电位器对应的电压值输出到终端。
总结:本项目展示了如何在STM32上使用ADC读取电压并通过UART输出。该项目不仅适合初学者练习基本的外设使用,也可以作为更加复杂应用的基础。

网友A:
这个例子很实用啊,正好最近在学ADC和UART,代码看起来很清晰!

网友B:
我一直搞不清ADC的参考电压,这个3.3V的解释挺好懂的!

网友C:
每秒打印一次电压值,这个延迟用在低速测量挺合适的,学到了!

网友D:
这段代码要是能扩展到多通道ADC就更好了,打算自己试试!

网友E:
太好了!正好手头有个STM32板子,马上试试你的代码!

网友F:
printf函数的重定向方法真的很经典,每次用UART都得重定向啊。

网友G:
那个电压转换公式讲得很清楚,之前一直不太理解,这下明白了。

网友H:
用UART来输出数据真是方便,串口调试工具直接可以看到效果。

网友I:
有个小问题,这个ADC的精度是12位的,对吧?

网友J:
STM32CubeMX用于配置外设

网友K:
用于编写和编译代码

网友L:
用于ADC读取电压并通过UART发送结果

网友M:
STM32CubeMX用于配置外设,Keil用于编写和编译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