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适配器插头插入DC插座容易导致TVS烧掉

楼主(2024-09-26):
有个产品使用适配器12V,电路板上DC插座并了个12V的TVS管子,使用发现TVS管有概率烧掉,推测可能是插入插头瞬间电源存在尖峰导致管子烧掉,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点评):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先把原理图传上来看看吧,12V的TVS,有可能是额定电压太低了,上电瞬间的电压直接击穿TVS了。

网友C:
12V的TVS管,适用范围有个正负几伏的电压范围的,你直接上12V电压,肯定有可能烧掉

网友D:
外部电源接口的TVS,额定电压必须有足够的余量,而且需要有足够的抗浪涌功率,如果TVS侧的输入滤波电容不够,浪涌电压比较高的,12V的电压输入,选18-24V额定电压比较合适,而且最好选功率大的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