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tm32芯片 TX或RX引脚出现对地短路的情况

楼主(2024-09-26):
最近在做某个项目的时候发现stm32芯片中的TX或RX引脚出现了对地短路的情况,目前在使用过程出现了2次这样的问题。 如下图所示,stm32的TX或RX是通过一个接口连接到外设的RX或TX上,并在TX或RX线上串联了10R的电阻(R12,R13)起保护作用。目前的使用环境是在调试的时候经常在带电的情况下插拔这个接口,所以我分析可能是在热插拔次数多了的情况下,导致stm32的串口被击穿了???但是线路上已经串联了10R的电阻,并没有起保护作用??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试试加个TVS
另外 增加RC   100欧姆 1nf

网友B:
高压、小电流的强脉冲,电阻上的压降会很小。

网友C:
vcc 电压应该不低吧
你画一个示意图,只连接 tx rx 和 vcc, gnd 不连,分析一下就知道了,io 口会承受给目标板电源电容充电的电流冲击

这个VCC确实不低,有24V.调试的时候VCC是不接的。

网友D:
必须要加TVS啊

网友E:
10欧电阻如果能保护的了还要TVS干啥

网友F:
一般串331 你试试改大些

楼主:
按照大家的意思,以后还是得加TVS管啊

网友G:
先串联200R,对地一个5.1V稳压管,再串联100R到IO,T型保护,随意热插拔都不会损坏,短时间接到+-12V都不会损坏。

网友H(2024-11-13):
大哥,你这个GND线一断,TX和RX必挂无疑

网友H(2024-12-25):
相连的几根线,12V,RX,TX,GND。GND一断,TX和RX必坏,要加TVS和保险,最好能隔离

网友I:
这个口肯定有比较高电压的电源,参考一下https://blog.csdn.net/qinlu_CSDN/article/details/136863835

是的,确实是高电压的电影(24V),看了你的这个参考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