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1822的程序可以读出来吗

楼主(2024-09-26):
弄了一个板子,想读出来看看。

网友A:
这应该可以读出来吧,但是有可能会被锁住

网友B:
PIC的有个熔丝位吧,烧断后就无法读取了。

网友C:
用什么工具读取啊,有软件可以读取吗,我只会烧录,不知道怎么提取出来。

网友C:
IDE里面能读取吗

网友D:
这个是可以芯片**的吗?

网友E:
直接上仿真器

网友F(2024-10-31):
能读出来吗?不知道怎么提取出来。

网友G:
试一下PICkit3/4/5 + IPE

网友H(2025-07-20):
用 MPLAB IPE 或编程器(如 PICkit 4)连接芯片,选 “Read” 操作可导出程序为 HEX 文件,但需确认芯片未加密。

网友I(2025-08-29):
PIC12F1822 默认有代码保护功能,未解除保护时无法直接读取程序;若未启用保护,可通过编程器读取。

网友J(2025-11-11):
正常情况下读不出来。PIC12F1822 默认启用代码保护功能(Configuration 寄存器中 CP 位设置),防止程序被非法读取,保护知识产权。若未开启代码保护,可通过 ICSP 接口,用编程器(如 PICKit3/4)配合 MPLAB X,在 “Read” 功能中读取 ROM 数据;若已开启保护,无合法手段读取,强行**不仅违法,还会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K:
正常情况下,PIC12F1822 的程序无法直接读出。芯片默认带代码保护功能,通过配置字 CP(Code Protection)位使能后,编程器无法读取 Flash 中的程序代码,防止固件被复制。若未使能代码保护(CP 位为 0),则可通过编程器(如 PICKit)读取程序,但实际产品中都会开启保护,保障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