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12AX,TSSOP20的接口与功能

楼主(2024-09-26):
通信接口:2个EUART(增强型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
模数转换器(ADC):8通道10位,具有内建比较功能
PWM定时器:1个8位PWM定时器
中断源:定时器0,1,2;外部中断0,1,2;ADC, EUART, SCM, PWM, LPD, EUART1
其他功能:内建低电压检测功能(LPD)、低电压复位功能(LVR,可选电压阈值包括4.1V、3.7V、2.8V)、看门狗定时器(WDT)、预热计数器、振荡器失效检测功能(SCM)

网友A(2025-01-14):
那这芯片的资料还是不错的啊,还挺全面

网友B:
我觉得挺好,这个通讯有2个串口呢

网友C:
请问一下,增强型的异步收发是增强了什么啊?

网友D:
一般来说,ADC的精度有点弱啊

网友E:
其实PWM有点少了

网友F:
中断之类的还可以,我看中断还挺丰富的

网友G:
话说LPD怎么使用啊?

网友H:
这种低压复位的话是掉电检测功能吗?

网友I:
其实我看这芯片要是很便宜的话,应该还不错呢

网友J:
我很好奇这个增强型的串口,不知道支持啥功能

网友K:
性能如何?

网友L:
内建低电压检测功能很实用

网友M:
内建低电压检测功能

网友N(2025-02-27):
8通道10位ADC通常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O:
EUART通常指增强型的串行通信接口,可以用于实现高速和低功耗的异步串行通信。

网友P:
TSSOP20封装非常小巧

网友Q:
增强型异步收发主要增强了数据传输的效率和可靠性,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处理异步数据交流

网友R(2025-05-25):
低电压检测功能(LPD):监测电源电压是否低于设定阈值

网友S:
增强型串口通常支持更高的波特率、更复杂的通信协议和错误检测功能。

网友T:
这个芯片的EUART功能很强大,支持两个增强型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对于需要多通信接口的项目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U:
具有丰富的接口功能,如SPI、I2C、UART、ADC等,支持扩展和外围设备通信。

网友M:
通讯后还是比较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