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ET51烧写SH99F01初始化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4-09-26):
JET51烧写SH99F01初始化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检查电源和负载

网友C:
在进行烧写操作之前,尝试按下SH99F01单片机上的复位按键

网友D(2024-11-06):
确保使用的中颖固件库是最新的版本。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固件库

网友E:
在用JET51下载前,双击Keil目录下的JET51FWUpdate.exe,选择SINO51.MCU,把JET51固件升至最新版本

网友F:
虽然JTAG下的device选不到芯片无所谓,但器件必须选择对,否则无法正常下载调

网友G:
确保所有的硬件连接都是正确的,包括电源、地线和信号线

网友H:
如果下载无错误提示,但是结果是错误的,可能是因为原有芯片里的程序没有被擦除

网友I:
查看SH99F01的数据手册和应用指南,了解是否有特殊的初始化要求或注意事项

网友J:
重新擦除芯片再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