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ET51烧写SH99F01初始化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4-09-27):
JET51烧写SH99F01初始化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Keilµvision集成开发环境安装的是否是最新版本

网友C:
检查电源和复位

网友D:
可以换个烧录器试试

网友E:
确保JET51与SH99F01之间的所有硬件连接正确无误。松动或错误的连接可能是导致初始化失败的常见原因

网友F:
确认使用的Keil µVision集成开发环境是最新版本。软件的旧版本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G:
检查是否为设备提供了稳定的电源供应,并尝试手动复位设备,看是否能解决问

网友H:
如果可能,尝试使用不同的烧录器进行烧写操作,以排除烧录器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I:
如果问题在仿真器工作时不存在,而脱机运行时出现,可能是由于仿真器的设置影响了MCU的时钟和其他资源初始化。

网友J:
确认你选择的文件格式是否正确,并且适合你的烧写器和目标设备。不同的文件格式适用于不同的烧写工具和过程

网友K(2025-07-09):
检查一下烧写器的连接是否正确,有时候接触不良会导致初始化失败。

网友L:
检查一下烧写器的连接是否正确,有时候接触不良也会导致初始化错误。

网友M:
检查一下你的烧写器是否正确连接到SH99F01,有时候接触不良会导致初始化错误。

网友N:
您好,遇到初始化错误通常需要检查几个方面:确保烧写器与芯片的连接是否正确,检查烧写器软件是否最新,以及烧写器的设置是否与芯片规格相匹配。如果这些都没问题,可能需要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确认是否有特殊的初始化步骤。

网友O:
检查一下烧写器和SH99F01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有时候接触不良会导致初始化失败。

网友P:
JET51 烧写 SH99F01 初始化错误:1)检查硬件连接;2)确认烧录器驱动;3)更新软件版本;4)检查目标芯片型号设置。

网友Q:
检查一下你的烧写器是否支持SH99F01这个型号,有时候烧写器固件版本太低也会导致兼容性问题。

网友L(2025-08-08):
检查一下烧写器的连接是否正确,有时候接触不良会导致初始化错误。

网友R:
检查接线是否松动,复位电路是否正常,更新 JET51 软件版本,尝试降低供电晶振频率。

网友S:
检查接线是否松动,确认供电电压稳定,重新选择正确芯片型号,尝试降低波特率,若仍错,检查芯片是否损坏或烧写器故障。

网友T(2025-09-11):
JET51 烧写 SH99F01 出现初始化错误,可先检查接线是否松动、供电是否稳定。再确认烧写器与芯片连接是否正确,重新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还可尝试降低波特率,若仍有问题,需检查芯片是否损坏或烧写器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U(2025-10-13):
解决 JET51 烧写 SH99F01 初始化错误:检查接线是否松动,确保 VCC、GND、ISP 引脚正确连接;确认芯片供电电压稳定(3.3V 或 5V);尝试更换烧写电缆;更新 JET51 软件至最新版;擦除芯片后重试,仍报错可能芯片损坏,换片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