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是否有专门的开发工具或仿真器支持SH79F328A的开发与调试?

楼主(2024-09-28):
是否有专门的开发工具或仿真器支持SH79F328A的开发与调试?

网友A:
去官方网站看看有无介绍吧,应该是有的

网友B(2024-10-30):
Keil可以吧

网友C(2025-10-30):
中颖 SH79F328A 可通过中颖官方的 SH-LINK 仿真器进行开发调试,支持在线编程、断点调试及寄存器监控,兼容 Keil 等主流 IDE。此外,第三方工具如 ST-Link 经配置也可适配,搭配中颖提供的驱动与固件,能满足该型号 MCU 的代码烧录、运行状态分析等开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