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应用] SH79F328A采用哪种封装形式?这对于PCB布局和散热有何影响?

楼主(2024-09-28):
SH79F328A采用哪种封装形式?这对于PCB布局和散热有何影响?

网友A:
这是不看芯片数据手册的吗

网友B:
封装形式看SH79F328A的数据手册

网友B:
散热面积越大,芯片的散热效果越好。

网友B:
封装形式还影响芯片的散热路径。良好的封装形式可以提供更有效的散热路径,使热量能够更快地传递到PCB上,并通过PCB上的散热结构(如散热片、散热孔等)散发出去。

网友C(2025-07-25):
SH79F328A 采用 LQFP64 封装(64 脚方形扁平封装),引脚间距 0.5mm。对 PCB 的影响:

布局:需精密走线,建议使用≥4 层 PCB,内层设地平面减少干扰。
散热:芯片底部有散热焊盘(EP),需通过过孔连接内层散热铜区,提升热传导效率。

网友C(2025-09-19):
SH79F328A 采用 SOP-20 封装(小外形封装)。其引脚间距 1.27mm,适合中等密度 PCB 布局,焊接较易操作。但封装尺寸小、引脚少,散热面积有限,大功率工作时需通过 PCB 铜箔增大散热面积,布局时应避免热源靠近,确保散热路径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