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328A在正常工作模式和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分别是多少?是否有低功耗模式供选择?

楼主(2024-09-28):
SH79F328A在正常工作模式和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分别是多少?是否有低功耗模式供选择?

网友A:
这种问题建议楼主还是先看看芯片数据手册吧。

网友B:
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在芯片数据手册里面有明确说明的

网友C:
建议查看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