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460硬件IIC+DMA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24-09-26):
#21ic问答#
目前使用DDL3.2的驱动库,在硬件IIC+DMA接收 遇到问题。经测试,如果只使用硬件IIC接收数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读EEPROM时,先发两个字节,再发一个收模式字节,然后将I2C_MasterReceiveDataAndStop(CM_I2C1, Buffer, Length,u32Timeout);替换掉,换成启动指定DMA通道,就会导致在IIC_START函数执行时就超时,想请教一个函数中为什么后面的代码会影响到最开始的代码运行,在我理解来看,程序是线性顺序执行的。
int32_t EEPROM_I2C_Read(uint16_t Address, 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ength,uint32_t u32Timeout)
{
    int32_t i32Ret;
    I2C_Cmd(CM_I2C1, ENABLE);                                                                                    //使能I2C
        I2C_SWResetCmd(CM_I2C1, ENABLE);                                    //软件复位
        I2C_SWResetCmd(CM_I2C1, DISABLE);

           DMA_ChCmd(CM_DMA2, DMA_CH0, DISABLE);
       DMA_SetDestAddr(CM_DMA2,DMA_CH0,(uint32_t)Buffer);
           DMA_SetTransCount(CM_DMA2,DMA_CH0,5);
           DMA_ClearTransCompleteStatus(CM_DMA2,DMA_INT_TC_CH0);

    if(I2C_Start(CM_I2C1, u32Timeout) == LL_OK)
    {
        if(I2C_TransAddr(CM_I2C1,EEPROM_I2C_ADDRESS,I2C_DIR_TX,u32Timeout) == LL_OK)//发设备地址
        {
            if(I2C_TransData(CM_I2C1, (const uint8_t *)&Address, 1u,u32Timeout) == LL_OK)//发写目标地址
            {
                                if(I2C_Restart(CM_I2C1, u32Timeout) == LL_OK)//重新启动
                                {
                                    if(1ul == Length)//如果只读1个字节
                    {
                        I2C_AckConfig(CM_I2C1, I2C_NACK);//设置NACK,
                    }

                                    if(I2C_TransAddr(CM_I2C1, EEPROM_I2C_ADDRESS, I2C_DIR_RX, u32Timeout) == LL_OK)
                    {
                       //i32Ret = I2C_MasterReceiveDataAndStop(CM_I2C1, Buffer, Length,u32Timeout);

                       DMA_ChCmd(CM_DMA2, DMA_CH0, ENABLE);
                    }

                                        else i32Ret=5;

                    I2C_AckConfig(CM_I2C1, I2C_ACK);
                                }
                                else i32Ret=4;

            }
                        else i32Ret=3;
        }
                else i32Ret=2;
    }
        else i32Ret=1;

    if(LL_OK != i32Ret)
    {
        I2C_Stop(CM_I2C1,u32Timeout);
    }

    I2C_Cmd(CM_I2C1, DISABLE);

    return i32Ret;
}
另外,请教如何使用DMA接收IIC的读数据,在网上没有搜到相关的华大单片机的方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会有等待CK超时的处理

网友B(2024-10-28):
在嵌入式系统中,特别是在使用硬件I2C和DMA的情况下,代码的执行顺序和硬件资源的配置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行。你提到的问题可能是由于硬件资源冲突

网友C:
硬件I2C和DMA通常会共享一些硬件资源,例如总线控制器、中断控制器等。如果在配置DMA通道时没有正确处理这些资源,可能会导致I2C操作失败。

网友D:
DMA操作和I2C操作的时序可能会有冲突。例如,DMA操作可能会占用总线资源,导致I2C操作无法正常进行

网友E:
在配置DMA通道时,可能会有一些配置错误,例如DMA通道的优先级、数据传输方向、数据长度等配置不当,导致DMA操作无法正常进行,从而影响到I2C操作

网友F:
确保I2C和DMA的硬件资源配置没有冲突。例如,检查总线控制器、中断控制器等资源是否被正确配置

网友G:
调整中断优先级,确保DMA中断和I2C中断的优先级配置正确。通常情况下,I2C操作的优先级应该高于DMA操作,以确保I2C操作不会被中断。

网友H:
检查DMA配置,确保DMA通道的配置正确,包括数据传输方向、数据长度、优先级等

网友I:
在关键代码段添加调试信息或日志,以便更好地理解代码的执行流程和问题发生的原因

网友J:
注意DMA配置,确保DMA配置正确,特别是数据传输方向、数据长度、优先级等。

网友K:
DMA操作通常会触发中断,而I2C操作也可能触发中断。如果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I2C操作在中断处理过程中被中断,从而导致超时

网友L(2025-01-31):
请教如何使用DMA接收IIC的读数据

网友M:
DMA 通道的启用可能会造成 I2C 控制信号被错误地管理或由于 DMA 设置不当,I2C 数据无法及时传输,进而导致超时。

网友M:
您在 I2C_TransAddr 完成之后才启用了 DMA,这样会出现同步问题。

网友N:
应该是切换逻辑上冲突了

网友O:
使用逻辑分析仪捕捉信号,加上DMA中断调试信号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P:
iic用模拟比较靠谱,硬件iic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Q(2025-03-31):
你提到程序是线性执行的,但 DMA 是异步的。

网友Q:
如果DMA配置或控制不当,它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代码执行,导致程序超时。

网友R:
换成启动指定DMA通道,就会导致在IIC_START函数执行时就超时,

网友S: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T(2025-04-30):
华大 HC32F460 支持 DMA 传输模式

网友U:
检查DMA设置,确保传输方向、长度和优先级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