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vscode搭建过GD32的工程的?我编译时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24-09-26):
启动文件编译不过,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构建配置那块,如果选择AC5,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想不通啊!各位有何高见啊

已定位。结此贴。 gcc对应的。s和keil是不同的。keil用的。s不能用于GCC

网友A:
使用VSCode搭建GD32工程并进行开发是可行的,许多开发者已经成功地使用VSCode结合GCC工具链进行GD32的开发。如果你在编译启动文件时遇到问题,可能是由于工具链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VSCode搭建GD32工程并进行开发是可行的,许多开发者已经成功地使用VSCode结合GCC工具链进行GD32的开发 ...

烧录时遇到一个问题:能用Jlink (arm v9)仿真器来烧录吗?我点击烧录的时候,vscode没有反应

网友B:
GCC工具链路径未正确配置,确保在VSCode中正确配置了GCC工具链的路径,包括编译器(如arm-none-eabi-gcc)、链接器(如arm-none-eabi-ld)等

网友C:
环境变量设置错误,确保系统环境变量中包含了GCC工具链的路径,或者在VSCode的配置文件中手动指定了路径。

网友D:
启动文件路径错误,确保启动文件(如startup_gd32fxxx.s)的路径正确,并且在编译命令中正确引用了该文件

网友E:
启动文件内容错误,检查启动文件的内容是否正确,特别是汇编代码部分,确保没有语法错误或逻辑错误

网友F:
编译选项错误,确保在VSCode的编译配置中正确设置了编译选项,如-mcpu、-mthumb、-mfloat-abi等

网友G:
很多网友用VScode开发的,看看别人的教程。

网友H:
链接脚本错误,确保链接脚本(如linker.ld)正确配置,特别是内存布局部分,确保与启动文件中的定义一致。

网友I:
库文件缺失,确保所有依赖的库文件(如CMSIS库、GD32的HAL库等)都已正确添加到工程中,并且在编译时正确链接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不知道在哪能设置结贴。此贴我10月10日已经结贴了。见10月10日的本人回复

网友J:
库文件版本不匹配,确保使用的库文件版本与GD32的MCU型号兼容

网友K:
操作系统问题,确保操作系统没有问题,如权限问题、文件系统问题等

网友L(2024-10-31):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