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2 例程报错

楼主(2024-09-26):
GD32E502Demo例程
  GD32E502_Demo_Suites_V1.2.0这个Demo文件里的例程打开会报:../../../../GD32E502_Firmware_Library/CMSIS/cmsis_compiler.h(47): error: 'cmsis_armclang.h' file not found
keil版本是5.39 有大佬知道这个是哪地方需要配置吗?

网友A(2024-11-20):
Keil安装不完整或CMSIS文件被误删

网友B:
如果错误提示中提到的cmsis_armclang.h文件确实缺失,你可以尝试从其他完整的CMSIS安装中复制该文件到你的项目中,或者从ARM的官方网站上下载该文件。
但是,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其他依赖问题,因此最好是通过更新或重新安装CMSIS Pack来解决问题。

网友C:
更新或安装CMSIS Pack最新版本

网友D:
清理并重建你的项目

网友E:
项目的“C/C++”选项中的“Include Paths”是否包含了CMSIS文件的路径。如果路径不正确或缺失,你需要手动添加正确的路径。

网友F:
考虑使用其他IDE或工具链

网友G(2025-01-22):
这个问题通常是由于 Keil 工程中缺少 CMSIS 文件或路径配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H:
cmsis_armclang.h 是 ARM Compiler 6(AC6)所需的 CMSIS 头文件。如果工程中缺少该文件,或者路径配置不正确,会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I:
Keil 5.39 默认使用 ARM Compiler 6(AC6),而 GD32E502 的 Demo 工程可能默认配置为 ARM Compiler 5(AC5),导致文件路径不匹配

网友J:
如果工程默认配置为 ARM Compiler 5(AC5),可以将其切换为 ARM Compiler 6(AC6)

网友K:
如果 CMSIS 文件路径未正确配置,可以手动添加,应该能解决

网友L:
替换为 ARM Compiler 5(AC5),如果不想使用 ARM Compiler 6(AC6),可以将编译器切换为 ARM Compiler 5(AC5)

网友M:
确保工程文件中包含以下 CMSIS 文件:cmsis_armclang.h,cmsis_compiler.h,core_cm4.h(或其他适用的 Cortex-M 核心头文件)

网友N:
一般来说都是确保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CMSIS 包和 GD32E50x 设备支持包

网友O:
检查编译器配置是否正确(AC5 或 AC6)。这种容易出现这种故障的

网友P:
建议楼主确保 CMSIS 文件路径已正确配置。一般安装一下pack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就自己重新搭建个环境吧

网友Q: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R(2025-02-28):
如果你使用的是 Keil MDK5.39,那么默认使用的编译器是 armcc,而不是 armcl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