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正点原子K210连载】第九章 按键中断实验《DNK210使用指南-SDK版》

楼主:
第九章 按键中断实验

本章实验将介绍如何使用SDK编程让Kendryte K210通过中断的方式获取板载按键的状态。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将学习到SDK编程技术使用Kendryte K210GPIO输入中断功能。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9.1 GPIO介绍
9.2 硬件设计
9.3 程序设计
9.4 运行验证

9.1 GPIO介绍
有关GPIOHS外设的介绍,请见第8.1小节《GPIOHS介绍》。

9.2 硬件设计
9.2.1 例程功能
1. KEY0按键被按下后,双色LED的红灯切换一次亮灭状态

9.2.2 硬件资源
1. 双色LED
        LEDR - IO24
2. 独立按键
        KEY0按键 - IO18

9.2.3 原理图
本章实验内容,需要通过KEY0按键按下是产生的下降沿触发GPIO的中断,正点原子DNK210开发板上KEY0按键的连接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9.2.3.1 KEY0按键连接原理图
通过以上原理图可以看出,KEY0按键对应的IO编号为IO18,当KEY0按键被按下后,其对应IO的电平将变为低电平。

9.3 程序设计
9.3.1 按键中断驱动代码
按键中断属于外部中断的一种,驱动源码包括两个文件:exti.cexti.h,我们先介绍exti.h
/* 硬件IO口,与原理图对应 */
#define PIN_KEY_EXTI           (18)
/*****************************SOFTWARE-GPIO********************************/
/* 软件GPIO口,与程序对应 */
#define EXTI_GPIONUM           (3)
/*****************************FUNC-GPIO************************************/
/* GPIO口的功能,绑定到硬件IO*/
#define FUNC_KEY0_EXTI         (FUNC_GPIOHS0 + EXTI_GPIONUM)
/******************************************************************************************/
KEY0对应的硬件引脚IOIO_18,这部分不变,为了区分上个按键实验,我们使用GPIOHS3,完成引脚功能绑定,exti.h内容比较少,我们直接看对应的源文件。
void exti_init(void)
{
    /* 初始化中断,使能全局中断*/
    plic_init();
    sysctl_enable_irq();
    fpioa_set_function(PIN_KEY_EXTI, FUNC_KEY0_EXTI);
    gpiohs_set_drive_mode(EXTI_GPIONUM, GPIO_DM_INPUT_PULL_UP);  /*输入上拉*/
    gpiohs_set_pin_edge(EXTI_GPIONUM, GPIO_PE_FALLING);     /* 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
gpiohs_irq_register(EXTI_GPIONUM, 4, gpiohs_key0_exti_cb, NULL);
/* 注册中断,绑定按键 */
}
这个是中断初始化代码,因为开启了中断功能,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先初始化中断并使能,然后绑定KEY0的按键功能,独立按键KEY0在没有按下时是浮空状态,所以我们需要设置为输入上拉,然后通过gpiohs_set_pin_edge函数设置引脚中断为下降沿触发(引脚默认配置为上拉,按下后接入低电平,出现 1->0 即下降沿),接着是注册中断,设置中断服务函数等。
int gpiohs_key0_exti_cb(void *ctx)
{
    LEDR(1);   /* 红灯灭 */
    LEDB(0);   /* 蓝灯亮 */
    sleep(1);  /* 延时1*/
    LEDR(0);   /* 红灯亮 */
    LEDB(1);   /* 蓝灯灭 */
    sleep(1);  /* 延时1*/
    return 0;
}
当发生中断时,就会进入中断服务函数gpiohs_key0_exti_cb,执行中断程序,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红蓝灯亮灭一次,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我们中断函数使用了延时函数,但是不建议读者在实际的应用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添加延时,因为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应该要尽可能的快,如果需要在中断中执行比较耗时的事务,建议将该事务分为上下文进行执行,从而减少中断服务函数执行的时间。

9.3.2 main.c代码
main.c中的代码如下所示: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leep.h>
#include "./BSP/EXTI/exti.h"
#include "./BSP/LED/led.h"
int main(void)
{
    led_init();     /* LED初始化 */
    exti_init();    /* 外部中断初始化 */
    while (1)
    {
        msleep(10);
    }
}
main函数十分简单,仅仅是对外部中断和LED实现初始化后,就进入死循环执行延时,不做其他任何处理。

9.4 运行验证
将DNK210开发板连接到电脑主机,通过VSCode将固件烧录到开发板中,此时,若按下板载的KEY0按键,则能看到双色LED的红色LED切换了亮灭状态,这与理论推断的结果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