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Cubemx配置软件触发3重ADC+DMA(normal),但是只能中断一次?

楼主(2024-09-26):
配置3重AD采样,软件触发,DMA配置成normal方式,传输一次读一次数据,但是只能中断一次

网友A:
可以参考以下代码示例:

c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 读取数据
    uint32_t adc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

    // 处理数据

    // 启动下一次转换
    HAL_ADC_Start_DMA(hadc, (uint32_t*)&adcValue, 1);
}
确保以上设置无误,应该能够解决只能中断一次的问题。

网友B:
ADC的扫描模式有没有配置为“3重转换”?

网友C:
检查是否有其他标志位未被清除,可能会影响后续的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