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01 内部adc测Vcc的问题

楼主(2024-09-26):
软件是根据ADC获取电压偏移函数写的,adc_val = ADC16bit_SingleRead_Val(ADC_CTRL_CH_6,20);这个函数应该能直接获取到Vcc的电压值,但是读了20次的adc值都是0,这是什么原因?
代码:
uint16_t ADC16bit_SingleRead_Val(uint16_t Channel , uint8_t avg_num)
{
    int32_t  sum = 0;
    uint16_t i,null_num;
    uint16_t adc_val;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ADC clocks */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ADC, ENABLE);
    RCC_ConfigAdcClk(RCC_ADCCLK_SRC_AUDIOPLL);
    /* enable ADC 4M clock */
    RCC_Enable_ADC_CLK_SRC_AUDIOPLL(ENABLE);

    /* configer ADC */
        ADC_SetOverSampleCounter(ADC,3);
        ADC_EnableBypassFilter(ADC, ENABLE);
        ADC_ConfigChannel(ADC, Channel);
    ADC_ConfigContinuousMode(ADC, DISABLE);

    ADC_Enable(ADC, ENABLE);
        ADC_EnableTS(ADC, ENABLE);
    /* drop invalid data  */
    delay_n_10us(100); //1ms
    /* get adc data  */
    null_num = 0;
    for(i = 0; i<avg_num; i++)
    {
                ADC_Enable(ADC,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ADC_FLAG_DONE) == RESET);
                ADC_ClearFlag(ADC,ADC_FLAG_DONE);
        adc_val = ADC_GetDat(ADC);
                NS_LOG_INFO("adc_val = %d\r\n",adc_val);
        if(adc_val == 0)
        {
            null_num++;
            continue;
        }
                NS_LOG_INFO("adc_val != 0\r\n");
        sum += adc_val;
        delay_n_10us(10);
    }
    ADC_Enable(ADC, DISABLE);
    adc_val = sum/(avg_num-null_num);
    return adc_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