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Builder配置的工程为什么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2024-09-26):
EmbeddedBuilder自动配置的工程编译为什么找不到头文件

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
Building fil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artcard.c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Building fil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bus.c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thumb'; did you mean '-mtbm'?
Building fil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pi.c
mak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subdir.mk:91: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pwmout.o] Error 1 (ignored)
Invoking: GD ARM MCU C Compiler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thumb'; did you mean '-mtbm'?
Invoking: GD ARM MCU C Compiler
gcc -mcpu=cortex-m23 -mthumb -O0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g -std=gnu11 -DGD32E230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cmsis\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Include"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Include" -MMD -MP -MF"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artcard.d" -M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artcard.o" -Wa,-adhlns=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artcard.o.lst   -c -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artcard.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artcard.c"
Finished building: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pwmout.c
mak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subdir.mk:92: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rcu.o] Error 1 (ignored)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Invoking: GD ARM MCU C Compiler
gcc -mcpu=cortex-m23 -mthumb -O0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g -std=gnu11 -DGD32E230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cmsis\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Include"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Include" -MMD -MP -MF"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bus.d" -M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bus.o" -Wa,-adhlns=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bus.o.lst   -c -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bus.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bus.c"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thumb'; did you mean '-mtbm'?
mak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subdir.mk:92: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rtc.o] Error 1 (ignored)
Finished building: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rcu.c
gcc -mcpu=cortex-m23 -mthumb -O0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g -std=gnu11 -DGD32E230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cmsis\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Include"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Include" -MMD -MP -MF"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pi.d" -M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pi.o" -Wa,-adhlns=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pi.o.lst   -c -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pi.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pi.c"
Finished building: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rtc.c

Building fil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yscfg.c
Building fil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timer.c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Building fil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art.c
Invoking: GD ARM MCU C Compiler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thumb'; did you mean '-mtbm'?
gcc -mcpu=cortex-m23 -mthumb -O0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g -std=gnu11 -DGD32E230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cmsis\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Include"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Include" -MMD -MP -MF"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yscfg.d" -M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yscfg.o" -Wa,-adhlns=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yscfg.o.lst   -c -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yscfg.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yscfg.c"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Invoking: GD ARM MCU C Compiler
mak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subdir.mk:92: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artcard.o] Error 1 (ignored)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thumb'; did you mean '-mtbm'?
Invoking: GD ARM MCU C Compiler
mak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subdir.mk:93: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bus.o] Error 1 (ignored)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gcc -mcpu=cortex-m23 -mthumb -O0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g -std=gnu11 -DGD32E230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cmsis\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Include"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Include" -MMD -MP -MF"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timer.d" -M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timer.o" -Wa,-adhlns=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timer.o.lst   -c -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timer.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timer.c"
Finished building: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artcard.c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thumb'; did you mean '-mtbm'?
gcc -mcpu=cortex-m23 -mthumb -O0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g -std=gnu11 -DGD32E230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cmsis\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Include"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Include" -MMD -MP -MF"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art.d" -M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art.o" -Wa,-adhlns=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art.o.lst   -c -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ar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art.c"
Finished building: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bus.c
mak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subdir.mk:92: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pi.o] Error 1 (ignored)
Finished building: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pi.c

Building fil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srt.c
Building fil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wwdgt.c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thumb'; did you mean '-mtbm'?
mak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subdir.mk:91: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yscfg.o] Error 1 (ignored)
Invoking: GD ARM MCU C Compiler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gcc -mcpu=cortex-m23 -mthumb -O0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g -std=gnu11 -DGD32E230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cmsis\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Include"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Include" -MMD -MP -MF"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srt.d" -M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srt.o" -Wa,-adhlns=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srt.o.lst   -c -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sr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srt.c"
Invoking: GD ARM MCU C Compiler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thumb'; did you mean '-mtbm'?
gcc -mcpu=cortex-m23 -mthumb -O0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g -std=gnu11 -DGD32E230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cmsis\inc"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Include" -I"D:\GD32\EmbeddedBuilder_v1.4.1.23782\EmbeddedBuilder\workspace\GD32E230_UAR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Include" -MMD -MP -MF"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wwdgt.d" -MT"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wwdgt.o" -Wa,-adhlns=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wwdgt.o.lst   -c -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wwdg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wwdgt.c"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Finished building: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yscfg.c
mak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subdir.mk:92: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timer.o] Error 1 (ignored)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thumb'; did you mean '-mtbm'?
mak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subdir.mk:94: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art.o] Error 1 (ignored)
Finished building: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timer.c

Finished building: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art.c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thumb'; did you mean '-mtbm'?
mak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subdir.mk:90: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srt.o] Error 1 (ignored)
gcc: error: unrecognized command line option '-mthumb'; did you mean '-mtbm'?
make: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subdir.mk:93: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wwdgt.o] Error 1 (ignored)
Finished building: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srt.c
Finished building: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wwdgt.c

Building target: GD32E230_UART.elf
Invoking: GD ARM MCU C Linker
gcc -mcpu=cortex-m23 -mthumb -O0 -fmessage-length=0 -fsigned-cha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g -Wl,-Map,"GD32E230_UART.map" -Xlinker --gc-sections -L../ldscripts --specs=nano.specs --specs=nosys.specs -o "GD32E230_UART.elf"  ./src/gd32e23x_hal_init.o ./src/gd32e23x_hal_it.o ./src/main.o  ./firmware/cmsis/src/syscalls.o ./firmware/cmsis/src/system_gd32e23x.o  ./firmware/cmsis/gcc_startup/startup_gd32e23x.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ad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cmp.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cr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dbg.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dma.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exti.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fm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fwdgt.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gpio.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i2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mis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pmu.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rcu.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rtc.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spi.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syscfg.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timer.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usart.o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wwdg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ad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basetick.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cmp.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cr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dma.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exti.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fm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fwdg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gpio.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i2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i2s.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irda.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nvi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pmu.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pwmou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rcu.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rtc.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artcard.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bus.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pi.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yscfg.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timer.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ar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srt.o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wwdgt.o
gcc: warning: '-mcpu=' is deprecated; use '-mtune=' or '-march=' instead
gcc: error: ./src/gd32e23x_hal_ini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src/gd32e23x_hal_i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src/mai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cmsis/src/syscalls.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cmsis/src/system_gd32e23x.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cmsis/gcc_startup/startup_gd32e23x.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ad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cmp.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cr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dbg.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dma.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exti.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fm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fwdg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gpio.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i2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mis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pmu.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rcu.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rt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spi.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syscfg.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timer.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usar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standard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wwdg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ad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basetick.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cmp.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cr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dma.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exti.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fm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fwdg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gpio.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i2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i2s.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irda.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nvi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pmu.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pwmou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rcu.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rt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artcard.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mbus.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pi.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syscfg.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timer.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ar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usr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firmware/GD32E23x_hal_peripheral/Source/gd32e23x_hal_wwdg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 error: nano.spe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makefile:62: GD32E230_UART.elf] Error 1 (ignored)
Finished building target: GD32E230_UART.elf

网友A(2024-10-31):
头文件路径未正确配置

网友B:
环境变量中可能未包含头文件所在的目录,导致编译器无法识别头文件的位置。

网友C:
IDE或编译器的设置可能存在问题,导致头文件路径没有被正确解析。

网友D:
路径引用方式不正确

网友E:
建议使用相对路径

网友F(2025-05-25):
手动添加缺失的头文件目录,比如芯片厂商的CMSIS、驱动库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