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以太网通信可以达到多少Hz?

楼主(2024-09-26):
用网口通信,STM32F4系列的可以达到多少速率

网友A:
单纯的说能达到多少在手册上就有相关数据 但是作为实际的设计者 很难实现这个理论数据

网友B:
这个和以太网芯片有关系吧

网友C:
STM32F4系列可以通过外部PHY芯片(如DP83848C、LAN8720等)实现以太网通信。

网友D:
STM32F4系列的网口通信速率可以达到10M/100Mbit/s

网友E: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自带以太网模块,支持通过介质独立接口(MII)和简化介质独立接口(RMII)与外部PHY芯片进行通信

网友F:
该系列微控制器能够实现全双工和半双工操作,并支持可编程的帧长度和间隔,最大可以支持高达16KB的巨型帧

网友G:
STM32F4系列的网络通信速率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硬件配置、软件优化、网络条件等。

网友H:
f4系列的实现以太网通讯 需要外接芯片吗

网友I:
应该不会达到理论数据的

网友J: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支持10Mbps和100Mbps的以太网通信速率。

网友K:
STM32F429/439系列支持100 Mbps以太网。

网友L: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自带以太网模块,该模块支持外部PHY接口,可以实现10Mbps或100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这是STM32F4系列网口通信的理论最大速率。

网友M:
论上支持100 Mbps的速率

网友N:
不同的PHY芯片支持不同的速率,常见的有10 Mbps、100 Mbps和1 Gbps。

网友O:
理论上可实现 10M/100Mbit/s 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P:
LAN8720A是一款低功耗的10/100Mbps以太网PHY层芯片,可以与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MAC层通过RMII或MII接口连接。

网友Q:
系统时钟的频率越高,理论上微控制器的处理能力越强,但同时也可能受到功耗和散热的限制。

网友R:
系统的负载情况以及软件的优化程度也会对网口通信速率产生影响。

网友S:
网络通信的质量和速率还受到网络环境和布线的影响。如果网络中存在干扰、信号衰减等问题,或者布线不合理,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和速率下降。

网友T:
STM32F4的以太网模块必须外接PHY芯片才能完成以太网通信。外部PHY芯片的性能和配置会影响通信速率。

网友U:
以太网通信速度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硬件配置(如使用的PHY芯片)、软件优化(如LWIP协议栈的配置)等因素。

网友O:
使用STM32F407能够达到11Mbit/s的速度,而在TCP服务器模式下,基本上可以跑满带宽的60%。

网友V:
DMA控制器负责在以太网控制器和内存之间传输数据,其性能会影响数据传输的速度。

网友W:
在100Mbps速率下,STM32F4+DP83848可以轻松达到几MB每秒的传输速率。

网友X:
具体速率取决于所配置的外部PHY芯片以及使用的通信标准(如10Mbps或100Mbps)。

网友Y:
STM32F4系列的以太网通信速度可以达到10Mbps

网友M:
要达到最大速率,你需要:

使用支持100 Mbps的PHY芯片。
正确配置RMII接口和时钟。
优化网络协议栈的实现,减少CPU的负担。

网友Z:
STM32F4系列使用网口通信可以达到10M/100M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AA: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通常需要与外部PHY芯片配合使用,PHY芯片的性能会影响整体的通信速率。

网友AB(2024-11-09):
STM32F4系列的以太网控制器可以达到10/100 Mbps的速率,支持IEEE 802.3标准。通过合理的硬件连接和软件配置,可以实现高效的以太网通信

网友AC: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支持以太网通信,其以太网控制器可以达到10/100 Mbps的速率。具体来说,STM32F4系列中的以太网控制器是基于IEEE 802.3标准的,支持以下速率:1. 10 Mbps(半双工/全双工)2. 100 Mbps(半双工/全双工)

网友AD:
STM32F4系列的以太网控制器符合IEEE 802.3标准,支持标准的以太网协议

网友AE:
MII/RMII接口:STM32F4系列的以太网控制器支持MII(Media Independent Interface)和RMII(Reduced Media Independent Interface)接口,方便与外部PHY芯片连接

网友AF:
以太网控制器支持DMA(直接内存访问),可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减少CPU的负担

网友AG:
硬件校验和计算:支持硬件校验和计算,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AH:
一般是10M和100M的速率

网友AI:
这个网口得看你的网卡芯片吧

网友AJ:
你这个芯片是没有网卡的,需要外置网卡,跟外面的网卡有关系

网友AK:
一般跑个七八十兆的速率是没啥问题的吧

网友AL:
您的芯片没有网卡。需要外接网卡,跟外接网卡有关系。

网友AM:
以太网控制器支持dma(直接内存访问),可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减轻CPU负担

网友AN:
一般跑个70到80兆的速度没问题吧?

网友AO:
一般运行在70到80兆是可以的吧?

网友AP:
以太网通信频率并非以赫兹(Hz)为单位来衡量,而是通常使用数据速率来描述其传输速率,例如兆比特每秒(Mbps)。实际的传输速率取决于网络设备、线缆质量和网络环境等因素。

网友AQ(2024-12-30):
如果使用支持 100BASE-TX 的以太网 PHY 芯片,STM32F4 能支持 100 Mbps 的通信速率。

网友AR(2025-11-07):
STM32F4支持10Mbps和100Mbps的以太网通信速率。

网友AS:
理论上,这种数据传输速度是可行的,相当于每秒可以传输100MB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