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初始化蓝牙协议栈卡死的问题

楼主(2024-09-27):
请问在初始化蓝牙协议栈 ns_ble_stack_init(&app_handler);的时候,在NS_BLE_STACK_INIT();里面的rwip_init(RESET_NO_ERROR);中的rf_init(&rwip_rf);卡死了,debug跑到这里就崩掉了是原因

网友A:
在NS_BLE_STACK_INIT

网友B(2024-11-07):
射频模块或相关电路可能存在故障。

网友C:
更新蓝牙协议栈的驱动程序。

网友D:
射频模块与MCU之间的连接可能不稳定或存在断路。

网友E:
射频初始化代码可能存在错误或配置不当。

网友F:
蓝牙协议栈的配置参数可能与硬件不兼容。

网友G:
电源不稳定或不足也可能影响射频模块的正常工作。

网友G:
外部干扰可能导致射频初始化失败。

网友H:
仔细检查射频初始化代码,确保没有逻辑错误或配置不当。

网友I:
尝试在干扰较少的环境中进行初始化。

网友J:
射频模块的固件或驱动程序可能过时或存在缺陷。

网友K:
更新固件或驱动至最新版本

网友L:
JTAG调试器对射频初始化过程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