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简单的时间片轮询

楼主(2024-09-27):
时间片轮询调度
1.创建一个结构体链表

typedef struct taskMember
{
    pfuntion taskName;
    volatile uint32_t tick;
    uint32_t taskID;
    uint32_t taskStatus;
    struct taskMember *listNext;
}task_t;
2.声明一个链表头。

static task_t taskListHead;
task_t *currentTask = 0;
3.任务创建,每个任务都对应唯一id号码

uint32_t createTask(pfuntion taskName,uint32_t taskID)
{
    task_t *listHead = &taskListHead;
    task_t *temp = 0;
    uint32_t ret = 1;

    temp = (task_t *)malloc(sizeof(task_t));
    if(temp == 0)
    {
        free(temp);
        return 0;
    }

    temp->taskName = taskName;
    temp->taskStatus = 0;
    temp->taskID = taskID;
    temp->listNext = 0;
    while(listHead->listNext != 0)
    {
        listHead = listHead->listNext;
        if(listHead->taskID == taskID)
        {
            ret = 0;
            free(temp);
            break;
        }
    }
    if(ret == 1)
    {
        listHead->listNext = temp;
    }

    return ret;
}

4.任务调度,在中断定时器中调用,一般1ms一次

void taskScheduler(void)
{
    task_t *listHead = &taskListHead;

    while(listHead->listNext != 0)
    {
        listHead = listHead->listNext;
        if(listHead->tick > 0)
        {
            listHead->tick--;
        }
    }
}
5.任务延时

void taskDelayMs(uint32_t tick)
{
    currentTask->tick = tick;
}
6.任务开始,在主循环调用

void taskRuning(void)
{
    task_t *listHead = taskListHead.listNext;

    while(1)
    {
        if(listHead->tick == 0 && listHead->taskStatus == 0)
        {
            currentTask = listHead;
            listHead->taskName();
            if(listHead->tick < 1)
            {
                listHead->tick = 1;
            }
        }
        if(listHead->listNext != 0)
        {
            listHead = listHead->listNext;
        }
        else
        {
            listHead = taskListHead.listNext;
        }
    }

}
7.任务挂起和恢复

void taskDelete(uint32_t taskID)
{
    task_t *listHead = &taskListHead;
    task_t *last = &taskListHead;

    while(listHead-> listNext != 0)
    {
        listHead = listHead->listNext;
        if(listHead->taskID == taskID)
        {
            last->listNext = listHead->listNext;
            free(listHead);
            break;
        }
        else
        {
            last = listHead;
        }
    }
}

task_t * searchList(task_t * head,uint32_t taskID)
{
    task_t * temp = head;

    while(temp->listNext != 0)
    {
        temp = temp->listNext;
        if(temp->taskID == taskID)
        {
            break;
        }
    }
    return  currentTask;
}
//任务挂起
void taskPending(uint32_t taskID)
{
     task_t *temp = searchList(&taskListHead,taskID);
     if(temp != 0)
     {
         temp->taskStatus = 1;
     }
}

//任务恢复
void taskResume(uint32_t taskID)
{
     task_t *temp = searchList( &taskListHead,taskID);
     if(temp != 0)
     {
         temp->taskStatus = 0;
         temp->tick = 0;
     }
}
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轮询调度,可以创建无数个,方便简单。

/****************************使用例子**********************/
void ledtask(void)//led间隔500ms翻转一次
{

网友A:
简单的一个任务轮询

网友B:
单片机中的时间片轮询是一种常见的多任务处理方法,它允许单片机在多个任务之间分配处理器时间,从而实现看似“并行”的操作。

网友C:
单片机中的时间片轮询是一种简单的任务调度方法,它允许多个任务共享CPU资源,每个任务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片内执行。

网友D:
如果某个任务执行时间超过了其时间片,可能会导致其他任务的执行被推迟,影响整个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E:
时间片轮询的调度方式相对固定,缺乏灵活性。它不能根据任务的优先级或者任务的紧急程度动态地调整任务的执行顺序,所有任务都按照预先设定的顺序和时间片进行执行。

网友F:
这种方法适用于任务相对简单且实时性要求不是特别高的系统。

网友G: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define TASK_COUNT 3 // 定义任务数量
#define TIME_SLICE 100 // 定义每个任务的时间片长度(毫秒)

// 假设的任务函数
void Task1(void);
void Task2(void);
void Task3(void);

// 任务数组
void (*TaskArray[TASK_COUNT])(void) = {Task1, Task2, Task3};

// 任务索引
uint8_t taskIndex = 0;

// 无限循环
while (1) {
    // 获取当前任务
    void (*currentTask)(void) = TaskArray[taskIndex];

    // 执行当前任务
    currentTask();

    // 延时当前任务的时间片
    Delay(TIME_SLICE);

    // 更新任务索引
    taskIndex++;

    // 如果到达最后一个任务,重置索引
    if (taskIndex >= TASK_COUNT) {
        taskIndex = 0;
    }
}

// 延时函数,这里只是一个示例,实际实现依赖于单片机的定时器或软件延时
void Delay(uint16_t ms) {
    // 实现延时逻辑
}

网友H:
在每个任务执行完毕后,更新任务的状态变量。例如,任务 1 在执行完一次闪烁 LED 灯的操作后,可以将task1_state设置为一个表示等待下一次执行的状态值,这样在下一个时间片轮到任务 1 时,可以根据状态变量决定是否再次执行任务。

网友I:
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来产生周期性的中断。这个中断的频率应该足够高,以确保所有任务都能在给定的时间片内得到执行。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ISR)将作为任务调度的核心。

网友J:
时间片轮询是一种在单片机编程中用于多任务处理的简单方法。它的基本思想是将 CPU 的运行时间划分成若干个时间片,每个任务按照顺序在自己的时间片内运行。当一个任务的时间片用完后,就轮到下一个任务运行,依次循环。这样可以在单个 CPU 上模拟多个任务同时运行的效果。

网友K:
时间片轮询不是真正的多线程或多任务处理,因为它在同一时刻只执行一个任务。但是,通过合理地分配时间片,可以有效地模拟多任务处理,特别是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系统中。

网友L: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易实现,但缺点是不灵活,因为所有任务的时间片都是固定的,无法根据任务的实际需求动态调整。

网友M:
尽管时间片轮询在单片机上实现起来可能相对简单,但它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多任务处理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对实时性要求不是特别高、但需要在单个硬件平台上运行多个任务的场景。

网友N:
通过优化代码结构和算法,减少任务切换时的上下文保存和恢复操作,提高系统效率。

网友O:
这个方式挺好的

网友P:
当一个时间片结束时,保存当前任务的状态(如寄存器、堆栈指针等),然后加载下一个任务的状态并开始执行。

网友Q:
定义了一个Task结构体,它包含了任务函数的指针、任务执行的间隔以及一个计时器。任务列表tasks包含了多个这样的任务结构体。在主循环中,我们遍历任务列表,检查每个任务的计时器是否达到了其指定的间隔。如果是,我们就执行任务并将计时器重置为0;如果不是,我们只是简单地增加计时器的值。

请注意,这个例子是一个简化的模型,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任务的优先级、任务的挂起和恢复、更复杂的调度策略等。

网友Q:
时间片长度:时间片不宜太长,以免影响系统的响应时间;也不宜太短,以免频繁切换任务导致效率下降。
任务同步:如果任务之间存在数据共享或依赖关系,需要实现适当的同步机制,如互斥锁。
中断延迟:确保中断服务例程执行时间短,避免长时间阻塞。

网友R:
为每个任务编写相应的代码。这些代码应该被设计为能够在给定的时间片内完成其工作,并准备好在下一个时间片内再次被调用。

网友S:
初始化单片机的定时器来产生定时中断。在定时器初始化函数中,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预分频值等参数,使得定时器能够按照设定的时间片长度产生中断。例如,在 8051 单片机中,可以设置定时器 0 的工作模式为模式 1(16 位定时器模式),并根据系统时钟频率和所需的时间片长度计算并设置预分频值。

网友T:
时间片轮询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多任务处理方法,不需要复杂的操作系统支持,易于理解和实现。对于初学者或者资源受限的单片机系统来说,是一种快速实现多任务处理的有效方式。

网友U:
实时性要求高的系统怎么设置啊

网友V:
根据任务的紧急程度和执行频率,为每个任务分配一个合适的时间片。例如,对于需要频繁更新的任务,可以分配较小的时间片;而对于不经常执行的任务,则可以分配较大的时间片。

网友W:
初始化:
初始化定时器,设置中断周期(时间片长度)。
初始化任务状态标志或计数器。
定时器中断服务例程:
每当定时器溢出(即一个时间片结束)时,触发中断。
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切换到下一个任务。
任务执行:
每个任务执行其相关的操作。
如果任务执行时间较长,应确保在每个时间片内不会阻塞其他任务。

网友X:
为每个任务分配一个固定的时间片。时间片的大小应该根据任务的复杂性和对实时性的要求来确定。例如,一个需要频繁更新的任务可能被分配一个较短的时间片,而一个更新频率较低的任务则可能被分配一个较长的时间片。

网友Y:
在嵌入式系统中,时间片轮询常用于实现多任务并发执行,如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工业自动化设备等。

网友Z:
时间片大小的选择:时间片应该足够大,以确保任务能够在其内完成;但又不能太大,以免其他任务等待过长时间。
任务切换开销:在单片机上实现任务切换通常会有一定的开销(如保存和恢复上下文),因此需要权衡这种开销与任务调度的灵活性。
实时性要求:如果系统对实时性有严格要求,可能需要考虑更复杂的调度算法或硬件支持(如DMA、中断优先级等)。

网友AA:
在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实现一个简单的任务调度器。这个调度器将维护一个任务列表和一个当前任务指针。当定时器中断发生时,调度器将检查当前任务是否已完成其时间片。如果已完成,则切换到下一个任务;如果未完成,则继续执行当前任务(尽管在实际应用中,为了避免任务超时,可能需要实现某种形式的超时检测和处理)。

网友V:
根据系统的运行状态和任务的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时间片的大小和分配策略,以实现更好的性能和响应速度。

网友AB:
时间片:将单片机的时间分割成一个个小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用来执行一个任务。
轮询: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执行各个任务。

网友AC:
根据任务的需求和单片机的处理能力确定时间片的长度。时间片长度通常以定时器中断的周期为基础。例如,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设置一个 10 毫秒的中断周期,那么每个时间片的长度可以是 10 毫秒。

网友X:
在单片机系统中,时间片轮询是一种调度任务的方法,它允许多个任务共享单片机的处理时间。每个任务被分配一个固定的时间片(时间段),在这个时间内,任务可以执行其功能。

网友AD: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单片机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合理分配时间片,可以让多个任务在不同的时间共享单片机的 CPU 资源,避免某个任务长时间占用 CPU 而导致其他任务无法执行的情况。

网友AE:
时间片轮询通常用于实时操作系统(RTOS)中,但也可以在没有操作系统的裸机环境中实现。

网友AF:
由于任务是按照固定的顺序和时间片轮流执行的,如果某个任务执行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其他任务的执行延迟,从而影响系统的实时性。例如,如果任务 1 在自己的时间片内由于某种原因(如进入死循环或者执行复杂的计算)未能及时完成,那么任务 2 和任务 3 就会被延迟执行。

网友AG:
如何搭建一个实时性要求高的系统

网友AH:
单片机时间片轮询是循环检测各任务的时间间隔,合理分配处理时间。通过定时中断,切换执行不同任务,确保各任务公平获得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