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测量单片机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24-09-28):
1、使用编译器keil

在线仿真时,编译器也可以帮你计算程序运行时间。在Keil中,工程设置中“Debug”下。点击Setting:

选择Trace,输入单片机系统时钟,以新唐M467为例,输入200MHz,勾选Trace Enable。(Keil的Trace功能还有更多实用功能,后面将详细讲解)

点击确定。点击进入Debug模式,右下角会出现程序运行的时间。

在待测代码前后各加入一个断点,记录两个断点的t1时间,两个时间差即为待测代码运行所需的时间。

0.02614-0.01614=0.01s=10ms   即为当前代码行运行时间(定时为10ms)

网友A:
这个功能有时候启动不了

网友B:
这个功能很实用,

网友C:
这个只能做参考,

网友D:
一般都是用高低电平和示波器

网友E:
这个一定要注意晶振的大小

网友F:
拿一个timer开中断计数器,就可计算时间

网友G:
初始化计时器(设置计数模式、预分频值等)。
启动计时器。
执行你的程序代码。
停止计时器。
读取计时器的值。
根据计时器的时钟频率计算出程序运行的时间。

网友H:
在待测程序段的开始和结束处,通过改变一个GPIO的状态(例如,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然后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测量这个GPIO状态变化的持续时间,从而得到代码的运行时间。这种方法准确度高,但需要额外的硬件设备。

网友G:
可以使用软件循环计数的方法来粗略估计程序运行时间,但这种方法通常不够精确。

网友I:
在程序的关键位置输出一个脉冲信号(例如,通过一个IO口)。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捕捉这个脉冲信号。
通过测量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来得到程序运行时间。

网友J:
一些高级的单片机开发环境和编译器提供了代码性能分析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在编译程序时或者在程序运行时对代码进行分析,获取程序各个部分的运行时间信息。

网友K:
避免在测量期间进行任务切换或多任务操作,这可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L:
配置一个GPIO引脚为输出模式,并在待测程序段前后改变其状态。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测量GPIO引脚状态变化的时间间隔。

网友M:
使用外部计时器或频率计来测量程序段的运行时间。
当程序段开始时启动外部计时器,结束时停止计时器。

网友:
配置定时器中断,使其每毫秒触发一次。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累加一个全局变量。
在待测程序段前后分别记录全局变量的值。
计算两个值的差,得到程序运行时间。

网友N:
利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来记录程序段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启动定时器,当程序段开始执行时清零计数器。
程序段执行完毕后,读取定时器的值,得到运行时间。

网友O:
定时器的分辨率决定了可以测量的最短时间间隔。选择合适的定时器配置以满足测量需求。

网友P:
我一般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Q:
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大多数单片机都有内置的定时器/计数器,可以用来测量时间间隔。以下是基本步骤:

在待测程序段的开始启动定时器。
在待测程序段的结尾关闭定时器。
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这个值代表了定时器启动和停止之间的时间间隔。
为了提高准确性,可以进行多次测量并取平均值。

网友R:
大多数单片机都内置有硬件计时器或计数器,可以用来测量程序运行时间。

网友S:
编译器优化可能会影响代码的执行时间,因此在测量时应关闭不必要的优化。

网友T:
点击进入Debug模式,右下角会出现程序运行的时

网友U:
通过设置仿真器的工作频率,并在待测代码段的开始和结束处设置断点,可以测量出代码执行的时间。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便,误差小,适用于任意代码段的测量。

网友V:
有些单片机有高精度时钟(RTC)或硬件计数器,这些可以用于更高精度的时间测量。这些时钟通常独立于主系统时钟,可以提供更准确的时间基准。

网友W:
许多现代编译器提供了Debug功能,可以帮助测量程序运行时间。以Keil为例:

在工程设置中正确配置Debug选项,包括单片机的系统时钟频率。
启用Trace功能。
在Debug模式下运行程序,并在待测代码前后设置断点。
记录断点处的t1时间,计算两个断点时间的差值,即为待测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X:
对于简单的程序,可以手动计算程序中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然后累加得到总时间。
这种方法适用于非常简单的程序,且假设时钟频率恒定。

网友Y:
内置的定时器/计数器模块,可以用来测量时间间隔。

网友Y:
根据单片机的具体特性和可用的工具,选择最合适的方法来测量程序运行时间。

网友Z:
对于支持ARM Cortex-M系列内核的单片机,可以使用数据观察跟踪单元(DWT)来测量程序运行时间,这通常比普通定时器更精确。

网友AA:
这个准吗

网友AB:
定时器初始化
首先需要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设置。这包括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如定时器模式、计数器模式等)、计数初值、计数频率等。例如,在 8051 单片机中,可以通过设置 TMOD 寄存器来确定定时器的工作模式,通过设置 TH0 和 TL0 寄存器来确定计数初值。
记录起始计数值
在要测量运行时间的程序段开始处,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并保存。这个值将作为起始计数值。
记录结束计数值
在程序段结束处,再次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
计算运行时间
根据定时器的计数频率和起始、结束计数值的差值,计算出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AC:
用定时器记录开始和结束时间也可以

网友AD:
在程序运行或者编译完成后,开发环境会生成一个关于程序运行时间的报告。这个报告可能包含各个函数的调用次数、执行时间等信息。根据报告中的数据,可以确定要测量的程序段的运行时间。

网友AE:
调试时候程序运行会变慢吧

网友AF:
在没有硬件定时器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软件计数器来模拟计时功能。例如,可以在一个已知频率的循环中计数。不过,这种方法受CPU速度和编译器优化的影响较大,因此准确性较低。

网友AG:
测量过程中避免任务切换或多任务处理,可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AH:
你必须注意晶体振荡器的尺寸

网友AI:
在待测程序段开始时启动定时器,在结束时停止定时器,通过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来计算代码的运行时间。这种方法不需要外部设备,成本较低,但需要注意定时器的溢出问题。

网友AJ:
考虑编译器优化对代码执行时间的影响,有时需要关闭某些优化选项以获得更准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O:
如果单片机的某个引脚可以作为程序运行的标识引脚(例如,在程序开始时将该引脚设置为高电平,程序结束时设置为低电平),那么可以使用示波器来测量该引脚电平变化的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就是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AK:
大多数单片机都配备了定时器。定时器是一种能够按照设定的频率进行计数的硬件模块。通过在程序的起始点和结束点分别对定时器的计数值进行读取,可以计算出程序运行期间定时器的计数差值,再结合定时器的计数频率,就能得出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AL:
设置一个定时器中断,比如每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在中断服务例程(ISR)中增加一个计数器。
在程序开始和结束时读取计数器的值。
通过计数器的差值和中断周期计算出程序运行的时间。

网友L:
在测量时间内没有中断处理程序干扰定时器的读取。

网友AM:
点击进入调试模式,程序运行时间会出现在右下角。

网友AN:
内置计时器/计数器模块可用于测量时间间隔。

网友AO(2024-10-30):
在测量期间,没有中断处理程序会干扰计时器的读数。

网友AP:
程序在调试过程中运行速度会不会变慢?

网友AQ:
拿一个计时器,打开中断计数器计算时间

网友AR:
在测量过程中,任何中断处理程序都不能干扰定时器读数。,

网友AS:
程序在调试过程中会变慢吗?,

网友AT:
单片机程序运行时间可通过计时器或时钟周期计数来测量。启动计时器,运行程序,停止计时器并记录时间。确保操作准确以获得精确结果。

网友AU:
debug下的运行速度跟实际运行速度相同吗

网友AV:
debug下的运行速度和实际运行速度一样吗?

网友AW(2025-10-18):
定时器能记录电机启动和停止时间,方便分析运行状态。

网友AX:
测量时保持单片机单任务运行,确保数据采集稳定,以提高准确性。

网友AY:
测量单片机程序运行时间可利用内部定时器:程序开始时启动定时器,结束时停止并读取计数值,结合定时器时钟频率计算时长;也可通过示波器监测某引脚电平跳变(程序起止时翻转电平),测量脉冲宽度;还可借助仿真器的调试功能,直接查看代码执行时间。

网友AZ:
确保晶体振荡器与电路板尺寸匹配,以防安装或性能问题。